求助:k60 +IAR,怎么把一个全局变量指定到固定的FLASH地址?

楼主(2015-03-19):
定义 一个全局变量,要把它存储在一个固定的FALSH地址,每次用的时候去读这个地址。
请问要怎么实现?是否支持?

楼主:
记得在STM32上实现 过,可当时的资料找不到了,现在也没有了参考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得在STM32上实现 过,可当时的资料找不到了,现在也没有了参考 。

当然没有问题,觉对是支持的,使用方法其实与其他MCU无异,就是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后,指向一个地址就可呀!

网友B:
可以的 定义之后地址就不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觉对是支持的,使用方法其实与其他MCU无异,就是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后,指向一个地址就可呀 ...

主要就是指定地址的这个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定义之后地址就不变了啊

那它是哪个地址呢?它的地址是编译器指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它是哪个地址呢?它的地址是编译器指定的吧

给你一个贴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730-1-1.html?_dsign=4c167a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贴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730-1-1.html?_dsign=4c167ac2 ...

好的,感谢。初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初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了。

好的,不客气,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C:
从这个功能上面看,MDK确实要方便很多啊.一个at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这个功能上面看,MDK确实要方便很多啊.一个at就搞定了.

能说一下具体的用法么?给个列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的用法么?给个列子吧

const uint32_t my_box_version __attribute__((at(0x20000 + 0x02FC))) = 0x0204;
这个就定位在固定地址0x20000 + 0x02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st uint32_t my_box_version __attribute__((at(0x20000 + 0x02FC))) = 0x0204;
这个就定位在固定地址 ...

好啊,感谢 了

网友:
din定义全局变量到RAM用@

网友:
很有用的帖子,以后可以控制存储地址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D(2015-05-22):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贴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730-1-1.html?_dsign=4c167ac2 ...

按照帖子里面的方法,我成功加载变量到flash指定地址中。map文件里面可以看到定义的变量。
但是程序下载到板子,不能跑起来。
去掉我加载的变量,程序就可以跑起来。

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照帖子里面的方法,我成功加载变量到flash指定地址中。map文件里面可以看到定义的变量。
但是程序下载 ...

你新建一个问题贴吧,我们在新的问题贴里面讨论。
你可以给出部分你修改的代码,以及报错图片等内容,这样方便我们帮你解答。
尽量不要跟在别人已经结贴的后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新建一个问题贴吧,我们在新的问题贴里面讨论。
你可以给出部分你修改的代码,以及报错图片等内容,这 ...

好的

帖子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330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帖子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3302-1-1.html

回答你了。有问题,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