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上,电机一转,NRF24l01的信号就很差,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5-03-20):
你们的也是吗?我还只是接上了一个空心杯,想试试无线遥控输出PWM,试试代码和硬件有没问题,顺便测测各种转速下的推力,但是我发现NRF24L01P的信号很差啊!丢包有严重,PWM设置900的时候,输出300的话,就出现一点丢包,输出600的话丢包达到50%了都!
我的发射端还是用的带PA和LNA的有胶棒天线的模块,通信用的自动应答,如果不应答是否会好些?但是这样还是没法解决数据回传呀。(这四轴上的小模块我试过,通信距离有15米远的,所以应该不差。而带天线的大模块,我试过300米没问题)

网友:
其实我赶脚楼主应该往电源方面努力,电机转动的时候对电源的扰动很大的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稳定电源,然后可以试试在2401天线末端焊上一截线(普通杜邦线就行,我曾经这么干过,效果还行,至于为什么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
通信不用自动应答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稳定电源,然后可以试试在2401天线末端焊上一截线(普通杜邦线就行,我曾经这么干过,效果还行, ...

我用万用表测了模块的电压,基本稳定在2.6V,没有出现什么波动。我的LM1117的输入端并了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0uf的钽电容,输出端则并了一个100uf电解电容,一个10uf贴片电容,一个0.1uf贴片电容,应该很稳了,电池是350mah的25C动力电池。
你说的焊个杜邦线我再试试吧,不过我换成大模块,把天线下了,效果很好,穿几道墙也没问题,而且也就比小模块重3g,把其他三个电机装上不带电池一共30g,带电池就是41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了模块的电压,基本稳定在2.6V,没有出现什么波动。我的LM1117的输入端并了一个220uf的电解 ...

这个大模块看着重量不小啊,建议还是直接先前的那个小模块在天线末端焊接一截杜邦线(3~5cm左右就行),信号稳定性应该会提升,同时重量比起你这个大模块要轻不少,这个大模块目测是加了信号增强的芯片,四轴这个东西重量搞大了不是什么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模块看着重量不小啊,建议还是直接先前的那个小模块在天线末端焊接一截杜邦线(3~5cm左右就行), ...

比小模块重3g而已,整体才30g,算是很轻了吧。这大模块加了RFX2401的功率放大芯片,虽然重了3g,但是效果挺好,距离远多了,穿几堵墙都行!
电池3.8V经过lm1117-3.3后稳压成2.6V,如果电池4V,稳压成2.8V或者更高点的话,是否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小模块重3g而已,整体才30g,算是很轻了吧。这大模块加了RFX2401的功率放大芯片,虽然重了3g,但是效果 ...

3.7V的电池,稳压芯片建议换换,可以看看TI的稳压芯片,有3.7稳压到3.0的芯片,另外建议仔细看看2401的数据手册,这个供电电压对于无线能否稳定工作影响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V的电池,稳压芯片建议换换,可以看看TI的稳压芯片,有3.7稳压到3.0的芯片,另外建议仔细看看2401的数 ...

芯片手册上写着工作电压时1.9V-3.6V,电机不转时,模块的供电也差不多大,2.6V高一点,但是电机不转时,小模块的信号也很好,看样子还是电机转动的干扰吧。
我手头上倒是有那种很小的LDO,最大电流200ma,也够了,但是当初画板的时候画的SOT-223封装的,所以只能焊LM1117和ASM1117这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了模块的电压,基本稳定在2.6V,没有出现什么波动。我的LM1117的输入端并了一个220uf的电解 ...

用万用表量干扰,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干扰,你牛。

没办法,手上只有个万用表,示波器什么的是奢望。我再在附近并几个0.1uf的小电容试试吧

网友C:
这应该是比较不好处理,除了电源上过来的干扰,还有电机的电磁场干扰,将电机外壳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比较不好处理,除了电源上过来的干扰,还有电机的电磁场干扰,将电机外壳接地试试。。。 ...

已经解决~~ 确实是电源的有干扰,我又在NRF附近在电源端并了一个10uf和一0.1uf电容后,就没问题了~~ 用那个小模块,都能穿2堵墙有很好信号了~~

网友(2015-08-29):
我遇到这个问题,在nrf正负端加了个钽电容后好多了

网友:
万用表能看电源稳定………………你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