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828外部时钟问题

楼主(2015-03-20):
attiny828外部时钟问题,现在不知道外部时钟怎么接了,想用晶振,可是手册上却这么说,大神们都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貌似要用有源晶振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里面有其它设备有用到晶振,可以共用另外东西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里面有其它设备有用到晶振,可以共用另外东西的晶振

看IC手册有如图,我感觉应该是这两个

楼主:
你用过有源晶振吗?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分别可选的引脚功能,不代表用家可合并使用来推动晶振。ATTiny828 是不能单用外部晶振的,必须配合额外的晶振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分别可选的引脚功能,不代表用家可合并使用来推动晶振。ATTiny828 是不能单用外部晶振的,必须配 ...

大神,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啊/?

使用有源晶振就最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