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断路器和2P断路器用在单相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20):
有台设备三相五线供电,内部驱动器是220V的,用1P的断路器好还是2P的好?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单纯的断路器,可以用单P组成多P,记得把它们的动作机构连接到一起。

网友:
2P串联可以提高分断能力。参考书上是这么写的。在西门子和三菱的进口配电柜上看到这种布线方式。不过都是直流电路,交流意义不大。

网友:
一般家装布线,2P是总控,1P是各路分控,分控出问题有个总控保护。电气柜的要求就不懂了。

网友:
1P的你还要区分一下那个是火线,那个是零线,2P的话就不用管了,
可以确定火线不会变的情况下,可用1P,否则用2P,

网友:
三相五线供电的设备,要用3P的开关,并且是联动的,不能用3个1P的或者1P+2P

网友A:
如果单纯考虑220V单相,我建议使用1P控制。节点少不易出故障;还有个原因,修了这么久我发现空开过热烧毁无法分断的不是没有,万一火线那个空开没分断呢?所以单火单空开最安全,手感清楚。零线永远不断,相对安全。双联空开万一火线分断故障,那可就惨了。

楼主(2015-05-09):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考虑220V单相,我建议使用1P控制。节点少不易出故障;还有个原因,修了这么久我发现空开过热烧毁无 ...

真是高手,请问15KW电机用多粗的电缆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高手,请问15KW电机用多粗的电缆合适谢谢

高手不敢当,一点意见也许未见得正确。
15KW的电机?涉及到电缆选型,通常暗敷有个相对可靠的参数是1平方毫米5A,明线可略放大。
有专业的电缆选型规格指导算法口诀,越大的电缆估算安全电流越小;暗敷的比明装的要小。
还有,要看你电机的负载,是空载启动还是全载启动?按负载测算最大电流和启动时间,把这个电流放在电缆的安全散热区里就好了,超过升温极限=热熔风险=爆炸

加一句,还需要考虑负载的无功电流,要和有功电流叠加后才是最大电流?不知道这样推算是否正确?望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