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任何复位后,为什么不执行程序了?

楼主(2015-03-20):
如题,PIC16F887看门狗复位,上电低压复位,手动复位,复位后不执行程序,是什么情况导致呀?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是不是配置位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配置位没有设置

配置字上传.

网友B:
描述与实际不符,你说的那些复位,配置里不都是关了吗?

看下晶振起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与实际不符,你说的那些复位,配置里不都是关了吗?

看下晶振起振没有。 ...

多谢SME,是时钟配置错误导致..谢谢..问题解决

网友:
估计用的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