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桌面型贴片机国内那个型号靠普?

楼主(2015-03-20):
因为空间的关系,暂时不考虑大机型,网上观察好久了,不敢入手问问各位坛里用过的f大神给点意见做为参考,在此先谢过

网友:
桌面的贴不了BGA是硬伤。

网友A:
我们公司好像有一台,差不多1W多一台吧。

网友:
国产机贴贴二三极管阻容器件,以及宽间距的IC,还是过得去的,有高精度贴片要求的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好像有一台,差不多1W多一台吧。

不会是杭州,*高的吧

网友:
国产的就玩玩贴LED灯,属于高级玩具。电阻电容的抛料吓死人,贴片精度毫米级

楼主:
现在网上看了好久,有个什么博瑞的贴片机这个靠普吧!?平常我须要贴到QTFP100左右的芯片

网友:
我觉得微型的桌面型的能把阻容和大封装IC貼的好点就可以了。要求越高越容易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网上看了好久,有个什么博瑞的贴片机这个靠普吧!?平常我须要贴到QTFP100左右的芯片 ...

这个要求国产的会玩死你,刚开始可能还行,时间稍微一长,精度极度下降,你会发觉这机器太智能了,你都玩不过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网上看了好久,有个什么博瑞的贴片机这个靠普吧!?平常我须要贴到QTFP100左右的芯片 ...

贴QFP100,不论好坏的1W块机器可以贴,要求贴的完美的15W+

阻容贴好就偷笑吧,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一台国产机器是2W买的,7k卖掉的。第二台国产机1.8W卖掉了,买来4.5W。
国产机,心中永远的痛。

网友B:
heky又在啊,你的BR用的哭惨了吧

个位数的机别太天真了,对了单位是10K哦

网友:
阻容国产机勉强可用,贴完手工修正一下位置,没办法。其实对于小批量,省了手工拿料,已经帮了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ky又在啊,你的BR用的哭惨了吧

个位数的机别太天真了,对了单位是10K哦

现在用雅马哈的,舒心,半自动印刷+雅马哈yv100-2,smt已经不是问题了
现在头痛的是浸焊的效果实在太差,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eky又在啊,你的BR用的哭惨了吧

个位数的机别太天真了,对了单位是10K哦

算算卖机的亏损,差点哭昏。lz还憧憬着上机器解决问题,到时候卖都卖不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算算卖机的亏损,差点哭昏。lz还憧憬着上机器解决问题,到时候卖都卖不出去。 ...

你可以咨询一下天洋,那厕挺有经验的,天天在那里秀照片呢

我们自己做了一台桌面机,不开视觉0603凑合,0805不行,元件间隙太大,2KCPH
开视觉1KCPH,秒杀0603

贴贴样板,20多K的材料费,丝杆方轨都是进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咨询一下天洋,那厕挺有经验的,天天在那里秀照片呢

我们自己做了一台桌面机,不开视觉06 ...

天洋科技专门做外加工的,我算了算成本,接外单不合算。
现在只给自己加工产品,乐的轻松。

0603的间隙小,不加反馈也可以贴好。所以国产机的测试视频都是贴0603来骗人的

2W多的物料成本,你还没算你自己的人工费用。起码5W+。
二手的雅马哈才10W,贴0603,8k chip的速度秒杀你的机器。

再也不高兴碰国产机了,满身伤。以后再换机也必须是进口的。

楼主:
Heky 老大现在苦在没场地!广告上不是说BR的不错嘛,看来还是鸡助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人工太累人了

楼主:
现在时不时就真上论坛里看看,期望什么时候那位大神制造出神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Heky 老大现在苦在没场地!广告上不是说BR的不错嘛,看来还是鸡助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人工太累 ...

你的料固定的话就外发,如果只是贴几片的话,还不如手贴一下。

实际上你算算比买机器合算多了,我算了一下。亏损的钱全部外发,还富裕了。才做了多少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洋科技专门做外加工的,我算了算成本,接外单不合算。
现在只给自己加工产品,乐的轻松。

是的,时间是有成本的,而且远超材料,看战略取舍了,超过100片的我们都外发的,不会自己做,在上海不适合做加工,更别想去接什么单了。

基于上一点考虑如果入进口机根本喂不饱反而吧机器放坏了,还得配一个工程师1个小姑娘看机。。。

目前用下来还行,算稳定,
主板系统是买的不是自己开发,800块

网友D:
Oliver,请问主板系统是哪里买的?我也想玩玩

楼主:
各位大神,问一下外发是怎么做的呀?我是小白啦,请多多指教!价格如何计算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Oliver,请问主板系统是哪里买的?我也想玩玩

淘宝搜贴片机DIY
好像现在卖得是二代了,不过需要强大得动手能力和充足得资金预算,很多细节还是需要自己动手解决得,别想着什么机千成本什么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贴片机DIY
好像现在卖得是二代了,不过需要强大得动手能力和充足得资金预算,很多细节还是需要自己 ...

谢谢Oliver

网友E(2015-09-07):
引用 网友B:
是的,时间是有成本的,而且远超材料,看战略取舍了,超过100片的我们都外发的,不会自己做,在上海不适 ...

你还在论坛啊,有贴片机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在论坛啊,有贴片机照片吗?

有,原来发过照片和视频.回头私信你链接

网友:
看网上的视频,羽盛的貌似还将就能用下。不知有人用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