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AM-BA下载裸机程序到ARM芯片内,没有外部存储器

楼主(2015-03-20):
用IAR写了个裸机程序,通过jtag口可以直接下载到目标器件里面。没有任何NAND FLASH、NOR FLASH、也没有DDR。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我将IAR编译的输出文件xx.bin文件,想通过sam-ba,使用USB口烧到另一个目标器件里面(这个板子没有jtag口),想问一下该如何烧写?

如图,应该选哪个进行烧写(直接烧到片内flash中)

楼主:
含泪顶贴,求别沉啊

网友A:
印象中at91sam9g45不含内部Flash的,内部只有一个引导rom,固化有官方的boot而已,片内倒是有64K的SRAM,你用jtag应该是把程序下到片内的SRAM运行吧,掉电就没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at91sam9g45不含内部Flash的,内部只有一个引导rom,固化有官方的boot而已,片内倒是有64K的SRAM,你 ...

难怪。我是说我用jtag下载之后,为什么复位之后不能再次运行呢。

我太不仔细了。

这样的话,这种片子是无法当作纯单片机使用的,无论如何都需要添加外部的nand或者nor flas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我是说我用jtag下载之后,为什么复位之后不能再次运行呢。

我太不仔细了。

外挂一片SPI Flash就行了,你的程序能在SRAM运行,估计不是很大,1M的够用了,如果64K的SRAM能满足你的要求,也不需要外扩RAM,不过算下来如果你CPU需求这么低的话,可能M3核的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