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一款WIFI

楼主(2015-03-20):
各位坛友好。现在有一个项目,主板上是ARM9的嵌入式系统,跑的是FreeRtos系统,主控有 USB HOST接口。现在老大想接个wifi模块,本人对wifi了解不是不多,请各位坛友帮忙推荐一下,谢谢!暂时没价格要求。

网友A:
关键就是跑得freertos。如果是linux,我有N种wifi可以推荐,freertos就没了。

网友B:
我也觉得freertos 是个问题。数据量大吗?
arm9 本身可以配usb接口的wifi模块的,但是freertos上driver是问题,特别是wifi 的认证相关的middle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freertos 是个问题。数据量大吗?
arm9 本身可以配usb接口的wifi模块的,但是freertos上driver是问 ...

传语音。数据量应该不会太大。
wifi在freertos下的驱动是大问题,难搞。除非厂家有提供。

网友:
跑linux非常非常轻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就是跑得freertos。如果是linux,我有N种wifi可以推荐,freertos就没了。

搭车问下,linux现在比较好的选择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linux现在比较好的选择是什么?

用rtl8188e的USB wifi。这个便宜好使,速度也快

网友D:
freertos……配一个wifi转spi的模块吧

网友:
linux 下realtek的8188ak 或8192用得确实很多,可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eertos……配一个wifi转spi的模块吧

这位兄弟可有推荐?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可有推荐?

Realtek的RTL8189EM,SPI口/SDIO口
Qualcomm的QCA4002/4002, SPI口,SDIO口,
Broadcom的BCM43362 SPI口,SDIO口

网友:
有人的串口WIFI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altek的RTL8189EM,SPI口/SDIO口
Qualcomm的QCA4002/4002, SPI口,SDIO口,
Broadcom的BCM43362 SPI口 ...

支持FREERTOS系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FREERTOS系统吗?

都有FreeRTOS的

网友:
因为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你是
      *连上wifi模块,把ARM9当做一个热点?
      *OR 通过这个模块连接到路由器,进而访问外部服务器?
      *。。。
他们的官网:http://www.usr.cn/,建议你咨询下在线客服,问问清楚,然后让客服把资料发给你。参考他的说明书后再做定论。

网友(2015-12-05):
这个有相应的移植代码参考吗?能否给一个链接哈? 我现在也要有可能用到SPI接口的WIFI,uart太慢,但是没有看到相关类似的移植哈

网友:
Marvell w8782 ,参考火哥的429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