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CPU温度为何变动这么大?

楼主(2015-03-20):
笔记本电脑,之前状况挺好的,不会出现风扇一直告诉运转的情况。
前段时间摔过,现在风扇基本上一直在运转,开个浏览器,电脑就比较卡了,CPU使用率也比较高。
今天装了鲁大师,发现CPU的温度变化很大,大家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重新涂导热硅脂,会不会有用?

网友:
散热不良,导致高温,然后CPU 降频,温度下跌,正常频率工作,再升温------------以上是我猜的。

网友:
散热器的的排风口堵了
拆开 把里面的毛絮清除就好了!

网友:
从“CPU使用率也比较高”来看,首先应该排除软件问题,看看是不是偷偷安装了什么软件。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买了导热硅脂,涂上了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