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思卡尔有没有对可控硅控制增强的芯片。

楼主(2015-03-20):
最近的一个项目可能会用到可控硅,请问飞思卡尔有没有对可控硅控制增强的芯片?
原来用的PIC的芯片,若是飞思卡尔有这样的或是有相关的参考,感觉可以 换个芯片试试效果的。

网友:
可控硅还需要专门的增强控制?

网友:
最普通的MCU都可以吧,飞思卡尔应该没问题.....

楼主:
了解了下,此问题结贴

网友:
这个似乎不需要专用的增强啊

网友:
还有其他的要求吗?如外部资源,功耗等,我好推荐对应的Kinetis系列MCU给你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是不是互补的PWM模块 FSL HY系列有电机控制模块

网友:
是说触发pwm后可使用pdb延时触发adc吗

网友:
可控硅增强?什么意思?结贴了啊,还保密的。

网友:
对可控硅控制增强,是指MCU带过零检查吗?PIC其实有。

网友:
如果仅仅是考虑抗干扰,FSL和PIC都很不错。FSL的8位机都可以的。

网友(2015-05-03):
普通GPIO + 306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