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中断和串口接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03-20):
//初始化
void Serial_Init()
{
  //用T1产生波特率
     PCON |= 0X80;         //波特率为57600  倍频
     SCON = 0x50;    // REN=1 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 0x21;    //将定时器1设置成工作方式2.  T1 产生波特率
     TH1 = 256-(11059200*2/12/32)/57600;
     TL1 = TH1;
     TR1 = 1;

//          定时器2
          RCAP2H = (65535-5000)/256;
          RCAP2L = (65535-5000)%256;
          TH2 = RCAP2H;
          TL2 = RCAP2L;         //
          T2CON = 0;            // 配置定时器2控制寄存器   也可以不配置  T2CON上电默认为0
//          T2MOD = 0;            
          ET2 = 1;                                 //开定时器2的中断
          TR2 = 1;              //        启动定时器2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T2_num++;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ver()interrupt 4
{
        TR0 = 0;
        RI = 0;
        Receive_Value = SBUF;

        ParseData();

        TR0 =1;
}
串口来数据,绝大部分时候单片机能执行相应操作,,但是有时不执行操作(如该打开继电器,却打不开),
之前用的定时器0中断,很多时候串口来数据,单片机打不开继电器,现在改用T2定时器后,情况大大改善,但还是有时候打不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这个很关键,如果串口优先级比定时器低,同时中断的话,串口是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B:
之前给你提过的方案都不行吗?你试了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给你提过的方案都不行吗?你试了没啊

中断里没有处理函数啊???

网友B:
代码不全 都知道你之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这个很关键,如果串口优先级比定时器低,同时中断的话,串口是收不到数据的 ...

T2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要低于串口中断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全 都知道你之程序怎么写的

//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T2_num++;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ver()interrupt 4
{
        TR0 = 0;
        RI = 0;
        Receive_Value = SBUF;

        ParseData();

        TR0 =1;
}

ParseData();就是解析上位机发来的数据   没有处理别的,执行的操作都在主程序中

网友:
都不用定时器0了  TR0=1?

网友:
TH1 = 256-(11059200*2/12/32)/57600;
     TL1 = TH1;
你确定TH1的值和TL1的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