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控制上升时间的直流电源?

楼主(2015-03-21):
现在有这样一个测试需求:在电压缓升和缓降的情况下,PCB上的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比如5V输出,控制它的上升时间,比如10ms内上升到额定值,20ms上升到额定值,50ms上升到额定值,等等
上升时间从几个毫秒到上百毫秒不等,有这样的电源吗?

网友:
如果工作电流不是太大,个人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用个任意波形的信号发生器做为信号源,加个放大电路,想要怎么上升就怎么上升。

网友A:
以前查这种故障的时候,我就是并上大电容做的,再挂上示波器慢慢调。

网友B:
有这样的电源,泰克(收的吉时利的)就有,编程上电波形,还能变电阱

网友C:
用DAC去控制LM317
http://www.amobbs.com/thread-99611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DAC去控制LM317
http://www.amobbs.com/thread-996115-1-1.html

这个帖子的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查这种故障的时候,我就是并上大电容做的,再挂上示波器慢慢调。 ...

也准备这么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电源,泰克(收的吉时利的)就有,编程上电波形,还能变电阱

我去官网找找,不是太贵的话就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AC去控制LM317
http://www.amobbs.com/thread-996115-1-1.html

这个的确不错,不过适用性和不太强,功率有点小

网友D:
CHROMA的80V60A就可以!可以设定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关键是楼主要掏得起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ROMA的80V60A就可以!可以设定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关键是楼主要掏得起银子! ...

大概价位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价位是多少?

1W5左右,最大功率1200W!你要求的那个上升沿应该可以做到1秒左右,具体自己去官网去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