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见识到干扰夸张到极点的一个铁壳开关电源[已上无码图]

楼主(2015-03-21):
电路流程如下

12V开关电源=>隔离稳压模块=>电路板

板上有个编码器输入电路,没有接编码器时候,在光耦两输入端居然有刚好反相的166KHZ信号(相对GND测量)。

因为开关电源是客户自己买的,我当时也没想到问题会出在电源上,找了好久才发现是电源问题,将电源引线加长到50公分左右,远离电源后同样有干扰。

换了质量稍微好点的衡孚电源,电路板直接贴在开关电源上面都正常工作,以前自己也用这个牌子电源,电路板离电源也就几个毫米,几年都没问题。

这电源带来的干扰能经过那么长引线,又经过隔离电源后居然能在一个光耦输入端产生如此强大干扰,有些难以想象。

修改:线长应该没有一米,也就50多厘米

网友A:
都隔离了还能产生干扰,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隔离了还能产生干扰,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所以才觉得很费解,反正将电源替换掉,干扰就彻底消失了。

网友B:
辐射性干扰,不是传导性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辐射性干扰,不是传导性干扰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将电源线加长,板子远离电源,距离有好几十公分,但是干扰还是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将电源线加长,板子远离电源,距离有好几十公分,但是干扰还是存在。 ...

你那3.3v电源是隔离么?有看过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3.3v电源是隔离么?有看过波形吗?

板上所有供电都是经过隔离电源后再降压的。

客户这没示波器,所以也没办法查原因。

干扰产生的166KHZ脉冲是用逻辑分析仪抓取到的,因为脉冲宽度很小,几个US级别,用万用表频率档无法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上所有供电都是经过隔离电源后再降压的。

客户这没示波器,所以也没办法查原因。

把用户的破电源带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老化,容量下降造成纹波大增,后面电路有二级稳压所以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老化,容量下降造成纹波大增,后面电路有二级稳压所以不受影响。 ...

我开始也不敢相信,不过换了电源就正常。

以前见过比较夸张的事情就是,用LVDT(电感式差动位移传感器时候),两个不同传感器完全不同的供电,电气上100%隔离,而且相隔好几米,都会相互产生干扰。
但那是因为相同频率,而且是电感的,像电磁干扰一样,还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用户的破电源带回去,研究一下

让客户在李老板那买了个普源DS1054Z,明天收到后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让客户在李老板那买了个普源DS1054Z,明天收到后研究研究

这么好的客户?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开关电源,一般是省掉了EMI电路,夸张的是会干扰周围用电器....

网友E:
静等分析给果,

网友F:
应该是LZ的 光耦输入端的电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的客户?

他们申请购买的示波器,几万的都嫌太便宜,只不过在等财政拨款。

我让他们临时买个2000多的,他们觉得便宜得不像话,所以就同意了。

中午已经收到李老板顺丰发过来的的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LZ的 光耦输入端的电路不对。

这板5年前都在正常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板5年前都在正常使用了。

我只能呵呵了。

去看看知名品牌的PLC的输入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等分析给果,

也很久用过示波器了,以前都只是按AUTO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能呵呵了。

去看看知名品牌的PLC的输入点电路

呵呵,有空我去看看学习下

楼主:
楼主来了,示波器我也只会按"AUTO"按键,不会做深层次的分析。
上面有李老板名片,义务打个广告应该不算违规吧

黄色的是干扰很大的电源
蓝色的是衡孚开关电源

特别说明:衡孚的Vpp正常应该是120mV左右,图中比较大,是因为开了那个劣质电源干扰示波器导致的。
              这个电源离示波器30厘米,即使不接线到示波器,只要上电都能干扰示波器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来了,示波器我也只会按"AUTO"按键,不会做深层次的分析。
上面有李老板名片,义务打个广告应该不算违 ...

只会按"AUTO"按键,那就可惜这么好的示波器了。

网友G:
示波器还是大屏的好,泰克低端的可以去死了,走诺基亚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还是大屏的好,泰克低端的可以去死了,走诺基亚的风格

以前的普源也是320*240,现在这个好象是800×480,看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普源也是320*240,现在这个好象是800×480,看起来舒服多了。

用过这台,U盘存个图片老半天........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