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用PIC12F683做一个直流母线电压监测仪.

楼主(2015-03-21):
感觉一个8位寄存器的设置比ARM中的32位寄存器,简单的多。数量上也是天差地别。

网友A:
你的ADC选了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C选了什么型号

精度不高,就用683内部的。主要是有一个MODBUS协议要挤进去。

网友:
我最近在做一个示波器,性能太差的ADC完全达不到采样要求啊,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