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aualDSP++报错

楼主(2015-03-21):
大神们,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连上呗 检查供电和接口插好没

网友B:
是不是连接线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连上呗 检查供电和接口插好没

下载器不行!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连接线质量不行?

下载器不行!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