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中烧写唯一ID

楼主(2015-03-21):
使用的AVR芯片mega88PA木有唯一ID,打算在FLASH中烧录一个。
每个产品的ID都是不一样的,生产时烧录工具可以在烧录的时候让这个ID自动增加吗?小弟初次接触,请多指教~

网友:
文不对题

网友:
可以,编程器(烧录器)设置自动增量. 阿莫电子论坛版规(最新更新2015-1-6),不想ID被封锁必读!

网友:
同问如何烧录,mega88好像有隐藏ID,傻孩子大师说的

网友A:
关键看你用来干什么,如果是加密,算了吧

网友:
如果是用来加密防止别人克隆是没有用的。因为别人可以复制,你的固件没法识别是不是克隆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用来干什么,如果是加密,算了吧

不用加密的,通信用的。

网友:
通信用?
做个串口协议,把你想要的ID写在EEPROM里不就行了吗?

网友:
可以的。这个id是存在了,也是能读出来。用于加密,可能需要 版本很新的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