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协议源码

楼主(2015-03-21):
基于双缓存的DMX512协议源码attach://261889.pdf

楼主:
从事舞台灯光开发有些时间了。希望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A:
楼主做这行多久了?想问想用标准的计算机能不能输出或接收DMX512信号呀?

网友B:
附件下载不了。请修改下,谢谢

楼主(2015-04-20):
引用 网友B:
附件下载不了。请修改下,谢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st=yes&_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这行多久了?想问想用标准的计算机能不能输出或接收DMX512信号呀?

我想应该不可以  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不可以  没试过

哦,我也是随便问问……
做这行感觉怎么样?

楼主:
还可以,需要积累

网友(2015-08-22):
搞过一个简易的无线DMX控制的

网友(2017-05-29):
学习一下,最近刚好要用,谢谢分享!

网友:
有谁搞过RDM吗?有没相关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N11153 and AN11154: LPC11xx/LPC11Uxx DMX512 with RDM
https://www.lpcware.com/content/nxpfile/an1 ...

谢谢,兄弟是搞灯光控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pen RDM
http://www.hoelscher-hi.de/hendrik/english/openrdm.htm

这个有一点没有想明白,起始那段低电平“Break”和高电平“Mark-after-break”的时间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一点没有想明白,起始那段低电平“Break”和高电平“Mark-after-break”的时间是如何控制的 ...

修改IO口高低电平,和修改波特率都能出这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思路。
其实串口 就是一个 发送和接收某种规律 的  低电平和 高电平 变化脉冲的设备,
调整波特率 发 ...

也就是说可以以50K的波特率发送一个字节0x00,然后再把波特率调整到250K,是这个意思吧,我对上位机的操作不太熟悉,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 的原生串口 不可能把波特率调整到 250K 。
所有才有 诸多的 PC 转 DMX512 的设备, 例如 USB ToDMX512 ...

可以的,不要使用标准库,串口控件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是搞灯光控制的?

难道兄弟是ktv行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库的问题,是PC 串口 硬件问题。 你以为 设置成 250K 了。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 测试一下 是 真的 ...

是真的,我就是这么用的,用示波器量过

网友(2018-06-01):
谢谢,同是舞台灯光从业人,一起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