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的电路板,麻烦转下gerber文件,嘉立创可用的。

楼主(2015-03-21):
昨天发的,折腾好多遍了。一开始说转不了gerber,然后我就重发,中间好多次,发完,我下载,还能打开,他们审核,说压缩包损坏,我再下载果然打不来了。
专门跑公司来,用MD5工具,检测哪个环节压缩包变化了。结果这个问题没出现,倒是工厂还是说无法转gerber。

报错是
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
提示应该是区域外有东西,AD6没看到,转到cad也没看到。但是好像确实有点问题,没查出来。

我没发过gerber,但是用AD6,生成了一下,未报错。但是没送加工过gerber,麻烦哪位帮我转一下可用的。周末带孩子玩,哭闹呢。没空研究,以后自己转gerber好了

网友A:
已转好,你自己用导入cam250看一下吧

网友:
前几天在嘉立创做板子,给做坏了,他们把板子上设计的二维码转换后,让靠近的一个焊盘直接连接地了,后来让自己直接转gerber发过去重做,我也没转过,最近想装CAM350便于检查转换后的文件。

网友B:
已经转换好就不帮转了,看了LZ位的PCB,有东西的封装做的有问题,应该是两个LED和一个三极管还有个插座,反选后会被选中,点击查看应该是中文‘继电器’在区域外,没找到那三个字在什么地方,炸开元件后标号也没了,算了,已经有人转了,你自己查看一下,这三个字从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转好,你自己用导入cam250看一下吧

多谢。我直接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转换好就不帮转了,看了LZ位的PCB,有东西的封装做的有问题,应该是两个LED和一个三极管还有个插座,反 ...

什么版本能看到继电器3个字呀。在哪一层。时间很仓促,周五着急着忙画的,下午就发了。赶周末工厂不休息的时间。周末干活各种不方便,家里也没软件,昨天随便下了个99SE。

我也知道应该是有东西在外面,关键是看不到。AD6,99SE和CAD都没看到。

电路板是直接更新过来的。老的封装库,按说没汉字才对。

网友:
重新设置下零位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版本能看到继电器3个字呀。在哪一层。时间很仓促,周五着急着忙画的,下午就发了。赶周末工厂不休息 ...

反选电路板,就是选中电路板以外的东西,然后移动选择,你会发现有几个器件跟着动的,这个应该是丝印层的,看也看不见,点空白地方属性可以看见标号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选电路板,就是选中电路板以外的东西,然后移动选择,你会发现有几个器件跟着动的,这个应该是丝印层的 ...

明天去公司看看

网友:
我用一些生成汉子和图案的的工具会出现这个问题哦,我还遇到过别的问题!后来不用那个工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