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属于哪类单片机?

楼主(2015-03-21):
请问C8051F41X属于哪类单片机?我现在初步接触这个单片机,问些基础问题。。。

网友A:
C8051F41X名字都告诉你了,基于51的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051F41X名字都告诉你了,基于51的核。

哦哦,谢谢

网友:
片上系统

网友:
51内核片上系统,指令与51兼容,速度快很多,增加了很多功能寄存器,需要根据数据手册使用。

网友B:
当年号称51中的战斗机,一片上百元

网友:
好用,我用了,外设方便,堪比ARM

网友:
性价比不行。

网友:
价格有点小贵,熟悉51的用这个做项目比较快,稳定性也不错,模拟处理比较犀利。如果单纯用来控制,性价比不如STC

网友:
51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还是属于兼容5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号称51中的战斗机,一片上百元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号称51中的战斗机,一片上百元

当年公司用了几片,每片200多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公司用了几片,每片200多大洋

那是啥时候啊?那么贵

网友:
说1百多2百多的朋友是哪年用的,我08年小批量用12.5元一片,现在10元不到,

网友:
没有恶意,我用当时最贵的F120也才40元,想多了解下

网友D:
这个他们自己叫混合信号处理器,当年选型时给我报价是270元一片。

对,没错,就是新华龙报的价格!

网友:
记得是:
单周期的51核单片机,模拟AD性能很好,
使用C2接口    调试

网友:
51核的增强型单片机,用过几片340,带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他们自己叫混合信号处理器,当年选型时给我报价是270元一片。

对,没错,就是新华龙报的价格! ...

新华龙被世强收了。

网友:
这片子适合测测量类的功能不太复杂的仪表,我们公司大量在用这片子。外部功能很完善,性价比很高。
现在这片子批量价格7块多,也不算太贵。

楼主:
我公司也用这块芯片

网友:
当年很贵的51,如果没有ARM,这个51今天还是爽歪歪。只能说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