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驱动 LVDS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5-03-21):
小弟现在用三星的210驱动 一款10.4寸的液晶屏。LVDS接口,故而选用的是THC63LVDM83R这个TTL/COMS转LVDS的芯片,现在有一处想不通,求指点:
我采用的是RGB565方式输出,但是这个芯片手册中只有RGB666和RGB888这两种方式,我的屏也是RGB666和RGB888的方式,硬件怎么连接呢?RGB565的输出能直接连到芯片的666方式吗

网友A:
可以的,把多余的低位数据线悬空或接地

网友B:
多余低位数据线接地比较好

网友:
rockchip和矩力的芯片都是直接可以接lvds的屏的。

网友:
地位多余的数据对应接到高位数据上,

R7->R2 R6->R1 R5->R0
G6->G1 G5->G0
B7->B2 B6->B1 B5->R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把多余的低位数据线悬空或接地

高位指的是R0,还是R7.网上搜集了,好像这种做法可行。但有的说是R0 是高位,有的说R7是高位。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余低位数据线接地比较好

R0是高位还是低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R0是高位还是低位

用过的都是低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位指的是R0,还是R7.网上搜集了,好像这种做法可行。但有的说是R0 是高位,有的说R7是高位。晕了 ...

你要自己耐心的去看手册,有的芯片手册说可以设置一个标志 来设定R0 R7那个是高位,我用的默认情况下 R0是低位 R7是高位

网友C(2015-05-25):
你的lvds接口10.4液晶屏那里买的啊?
能发个链接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lvds接口10.4液晶屏那里买的啊?
能发个链接吗? 谢谢

厂家就不发了,有打广告的嫌疑。最终定的是三菱AA104SH02,用着还行。好多家代理的,百度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就不发了,有打广告的嫌疑。最终定的是三菱AA104SH02,用着还行。好多家代理的,百度之 ...

我初步选天马10.4寸屏,型号初定:TM104SDH01,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D:
LZ要自己做板吗?看网上好多卖成品驱动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要自己做板吗?看网上好多卖成品驱动板的呀

自己做的,没什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初步选天马10.4寸屏,型号初定:TM104SDH01,价格比较便宜。

我这个要求特殊点,不是的话,我也不买这么贵的。

网友:
接高位,低位忽略。

网友:
mark THC63LVDM83R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没什么难的

问下所谓的驱动板是什么意思,是提供电源和pwm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所谓的驱动板是什么意思,是提供电源和pwm电路吗?

不是,一般都带有LCD控制器,直接把LVDSD电路转换成TTL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13):
层次好点采用:低位,错位法,也可 以。 低位拉低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