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带指针的游标卡尺怎么调零?

楼主(2015-03-21):
如题。怎么调零呢?上面的旋钮是锁紧的,下面的旋钮旋转没啥反应啊

编辑原因:已解决。
解决方法:直接旋转黄色的环。

网友A:
旋松左边的螺丝,转动黄圈调零,拧紧左边的螺丝

网友:
直接手动转下黄铜色的那个圈,可能要先扭松下面的旋钮

网友:
旋转那个黄色的壳

网友:
直接旋转那个黄色的环

网友: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卡尺啊,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松左边的螺丝,转动黄圈调零,拧紧左边的螺丝

正解。thank you

网友:
要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