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用过合泰(盛群)单片机的

楼主(2015-03-21):
合泰单片机(型号为HT66FU50)下载程序时候都需要哪些引脚,我目前知道的的是SDA,SCL,VCC,GND如果有知道的人帮我看下对不对,谢谢了

网友:
找FAE最靠谱

网友:
2年前用  HT48  HT68 是同样的烧录器。引脚好像比这多。看看规格书吧。淘宝上有卖的,也比这个多

网友A:
给楼主来点资料吧,这个是两年前搞比赛时候的资料!

网友:
应该加一个RES

网友B:
找我行不行?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我行不行?哈哈哈哈

你想太多了,四楼已经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来点资料吧,这个是两年前搞比赛时候的资料!

请问一下你这个原理图中烧录程序用的管脚是哪些呢

网友C:
HT66F50   8K flash   384byte Ram , 请问这个MCU 大概啥价格呀。 HT 的MCU 价格都比较贵,这个要1.8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66F50   8K flash   384byte Ram , 请问这个MCU 大概啥价格呀。 HT 的MCU 价格都比较贵,这个要1.8元吗 ...

我买了ht66fu50贴片封装的,大约10块钱,如果是DIP封装的应该便宜点,大约5,6块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这个原理图中烧录程序用的管脚是哪些呢

具体记不住了,不过你可以看看芯片数据手册还有参考电路设计,那上面应该有!!

网友:
楼主,这个是对的,烧录方式选I2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ht66fu50贴片封装的,大约10块钱,如果是DIP封装的应该便宜点,大约5,6块左右吧‘

真是高大上啊, 64K  FALSH     20k Ram 的 STM32F103C8 才是7元多的价格。

网友:
感觉是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