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模块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5-03-21):
本人用NRF2401模块做四轴的遥控器,发送数据去控制飞控板的PWM脉宽,不带电机时数据通信都很好,可是电机一旦运转起来,发送的数据就有时乱了,造成电机剧烈抖动很危险。我认为可能是电机干扰了NRF2401模块的数据通信;怎么提高抗干扰?谢谢1

网友:
确定是干扰问题而不是24l01供电问题?

网友A:
额,这个应该是电机转动导致的供电的问题吧,楼主给2401供电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应该是电机转动导致的供电的问题吧,楼主给2401供电用的是什么芯片? ...

供电没有问题,电调和飞控都是独立电源。问题已经解决,程序有bug。谢谢

网友B:
那也要注意电机的电磁屏蔽,用锡箔包上,然后电机的两个引脚赶上104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要注意电机的电磁屏蔽,用锡箔包上,然后电机的两个引脚赶上104p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要是分享源码就好了

网友:
用过此模块,没有这么深入,学习

网友(2015-07-17):
我也遇到类似的。请问哪里有bug?

楼主:
加CRC校正,电源共地。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