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60 SPI 铁电存储器读写几次,铁电就挂了

楼主(2015-03-21):
用K60  SPI 读写FM25L04的内容,换上新的芯片可以读几次,可之后就读不上来了,也写不进去,再换新的还是这样,很奇怪。
各位,有什么操作会使铁电芯片挂掉么?

楼主:
另外,同一批次的,用PIC芯片就没有问题的

楼主:
刚又挂 一片,明天再试了,太晚了

网友A:
不一定挂了,可能是频率高了。把SPI频率降一降试试。

网友B:
不一定是挂了, 再仔细看下协议,硬件没有问题的话注意时序的先后次序

网友C:
那你把挂掉芯片用PIC再试试看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挂掉芯片用PIC再试试看能用不?

上午试了下,PIC也没法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挂了,可能是频率高了。把SPI频率降一降试试。

这个降过了,确实 是读写 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挂了, 再仔细看下协议,硬件没有问题的话注意时序的先后次序

硬件上就是把SPI接口,电源,加个电容到地,没别的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就是把SPI接口,电源,加个电容到地,没别的线了,

10pf一下 或者串电阻

网友:
串电阻  速率太高了吧  看手册,应该是1.8k

网友:
一般的来说芯片没有那么容易挂吧

网友:
铁电没那么容易挂的

网友:
铁电几次就挂了,怎么可能?你这个铁电有问题吧?就算是24c16也不可能几次就挂啊。

网友:
铁电的性能非常好的

网友:
芯片操作的过程中,直接挂掉的,还真是少见,你有没有总结出在进行什么特定操作后,铁电就不可用了呢?
有没有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查看过波形呢!

网友:
LZ  有没有最后结论, 是这一批次有问题?
或许考虑ESD没做好,受了内伤

网友:
我曾经用10us周期写一个铁电同一个区域4字节并读回,跑8小时正常,然后产品就当RAM用了.我记得手册中写5V寿命十亿次吧,3.3V无限次,所以我用的3.3V

楼主:
之前也没有发现的,就是这批有问题,怀疑是假的

网友:
应该不会啊 铁电能抗用的,目前还没有遇到使用坏的,不过使用的I2C接口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买到假货了?

网友D:
电源上的脉冲干扰,你的电源滤波电容有问题用好示波器追,读写时的电源纹波,以前我们有款产品,5v供电有极少出类似故障,电源中串了个二极管,spi线上串了22欧姆电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上的脉冲干扰,你的电源滤波电容有问题用好示波器追,读写时的电源纹波,以前我们有款产品,5v供电有极 ...

铁电的要求这么高么?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