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文件加密

楼主(2015-03-22):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给FPGA的配置文件加密的?

网友:
本人也学了一段时间的FPGA也很想知道是如何加密的。希望大虾给予指点。

楼主:
是啊,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
希望有人能够解答

网友:
用Actel吧,连外部存储IC都省了。

网友:
貌似外部flash的都不太好办,altera貌似给了个解决方案。可以去查查

网友:
xilinx可以加密,但貌似要接外部电池,spantan3 an可以通过DNA加密,具体到官网搜吧

网友:
de11什么的外接芯片。。

楼主:
美信好像有 1wire的FPGA加密芯片,靠谱吗?

网友:
上传个XILINX SPARTAN 3A的比物流安全白皮书

网友A:
靠MCU配置及控制的还有一点点办法.独立FPGA系统有点难办

网友:
我用的DNA,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在配置芯片里面进行处理的,
所以我都是吧dna读取到stm32,然后mcu和dna配对,正确的才执行,防止别人破解

网友B(2015-12-01):
引用 网友A:
靠MCU配置及控制的还有一点点办法.独立FPGA系统有点难办

用MCU来配置,可以怎么加密? 好不好用?

网友C(2017-01-18):
引用 网友B:
用MCU来配置,可以怎么加密? 好不好用?

MCU加密搞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加密搞成功了吗?

没有,没有头绪。

网友:
要破还是一样吧,是不是可以搞几种不同的MCU实现不同的功能,增加破解的成本

网友:
同问Fpga怎么加密。  现在用altera的

网友:
Xilinx FPGA可以通过DNA加密,用AES等算法,也可以选带AES加密的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