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开关电源控制IC 咨询 (有丝印)

楼主(2015-03-22):
事情是这样的:

        目前有一款仪表,客户需要220供电并集成在仪表内部。本来打算是买现成的开关电源来集成,无奈成本原因只能自己来搞,但以前从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经验,没有办法只能买现成的电源适配器抄一个原理来集成到自己的仪表上。

             请各位高手看一下这款电源的控制IC 是哪个公司的,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哈~

        高压管是13003DM

    电压输出是6V 600mA

        上图:

网友:
你输出也就是6*0.6=3.6W,弄个PI的605,内置MOS,变压器弄个EE13差不多了,应该比你这个省。

楼主:
一个是时间原因,另一个主要是自己没有把握

网友:
如果没体积重量限制就弄个线性的吧

网友:
很奇怪是基于成本原因自己做。

楼主:
量少,价高,供应商不理我们。交换期也无法控制。本身仪表高度限制等问题~

网友:
上淘宝看看吧,大把的小尺寸开关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