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活动】搞定K03开发环境

楼主(2015-03-22):
KL03小巧可爱,一直想用它做点小东西,但KL03虽然小且不简单,新手要想常从零搞定它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最快的办法就是利用FSL已有的资料和库,简单来说就是两件事:
搭建开发环境
烧写程序到芯片
搞定了这两件事,就算入门了,后面的写程序,查资料,各位自由发挥。

搭建开发环境

说起开发环境,不得不提FSL官方的KDS,它强大灵活,当然也非常难用,荐于它有eclipse的血统,而现代的手机开发几乎和eclipse多少都搭点关系,将来我是要转向手机开发这块的,基于这样的考滤,试试吧。

从FSL官网下载KDS 2.0, 双击图标开始安装,很简单指定安装位置为E:\KDS,基本上是一路飞奔完成安装,在KDS中,也是通过库提供对各种MCU的支持的,只不过FSL不中库,取了个洋文Kinetis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 它的目标是支持所有的Kinetis 芯片,提供完整的IP 寄存器访问的抽象库,以及基于该抽象库的完整的设备驱动。

我们可以使用该套驱动库方便地实现自己的应用,而无需过多阅读复杂的芯片参考手册。它的好处在于,驱动接口的统一性也保证了应用在不同Kinetis 芯片之间移植易如反掌。

除此之外,在Kinetis SDK 还会提供RTOS 支持(包括MQX,FreeRTOS 以及uCOS),USB 和TCP/IP 协议栈,详细的应用例程以及各种各样方便大家开发使用的工具。

Kinetis SDK的结构是分几个层的, 方便维护和扩展, 作为新手不可能去改写它, 我们只管用就是了,所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在这里我需要的是KL03的库,上官网找和KL03最接近的库 KSDK_1.0.0-KL03Z,从网上下载sdk后,直接双击exe文件安装到任意你喜欢的目录, 我初装到E:\KDS\workspace\ksdk_1.0.0-KL03Z目录下。

现在可以尝试编译KSDK自带的demo应用,需要注意的是在编译demo之前需要先编译SDK libraries,原因是:

the driver library project should be built to generate the library archive: ksdk_platform_lib.a. Because this library contains all binary codes forHAL and the peripheral  drivers  specific to the chip, each SoC has its  own ksdk_platform.a library archive。

如何编译SDK libraries 呢?

很简单,到<install_dir>/lib/ksdk_platform_lib/iar/<device_name> 目录中,比如C:\Freescale\KSDK_1.0.0\lib\ksdk_platform_lib\iar\K64F12 中,使用IAR打开ksdk_platform_lib.eww文件,然后编译就可以生成ksdk_platform_lib.a文件。

     然后就可以去编译demo了,比如我想编译hello world 这个应用,到e:\kds\workspace\KSDK_1.0.0-kl03z\demos\hello_world\kds\frdmk64f120m 这个目录就可以。

tpm_demo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2988 How to install KL03 SDK support in KDS 1.1.1 and KDS 2.0.0

奋战了一个晚上,仍然搞它不定,它仍然玩强的显示一个错误,算了不玩它了

第二天理了理思路,痛定思痛再战江湖,即然问题是因为这个KSDK只支持KDS 1.1,而我安装的是KDS 2.0,何不来个偷梁换柱,将原来装KDS 2.0安装的目录E:\kds\toolchain改名,重新建个空的E:\kds\toolchain目录,将下载的gcc-arm-none-eabi-4_9-2014q4-20141203-win32安装到这个空目录下,替换原系统的GCC, 注意这个新装的GCC在BIN文件夹下少了个make可执行程序,从旧的gcc中复制补充这个可执行程序。

然后编译,它成功了

鉴于Kinetis SDK这么难用,而KSDK也支持MDK,所以我顺手把MDK的也搞好,方便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先装MDK,这个也简单,具体可参见我的贴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651-1-1.html 【网友经验分享】从零开始KL25Z之旅

网友A:
记得CCS4.2以上是基于Eclipse的,这个也是啊,可以玩玩了

网友A:
要是有jlink的仿真教程就好了,再来个文档,有jlin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CCS4.2以上是基于Eclipse的,这个也是啊,可以玩玩了

CCS将要过气的东西,新手就不要玩了,直接K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jlink的仿真教程就好了,再来个文档,有jlink的

这个JLINK不错,不过K03太小,米粒大小,配这个太厚重了, K03配个串口下载就般配了, 正在试K03的串口下载部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将要过气的东西,新手就不要玩了,直接KDS

感觉CCS实在是用不惯  K03楼主应该上一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CCS实在是用不惯  K03楼主应该上一幅图片

说的有道理,等…………。 我拍几张…………

楼主:
翻过来看看,带LCD的喔

网友C:
它强大灵活,当然也非常难用
--------------------------------------------------------------------------------------------------------
呵呵,你看FSL的技术支持们,明显地都愁眉苦脸的~
感觉FSL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整合好当初MetroWorks的资产。。。
也许现在大力发展SDK,还来得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S将要过气的东西,新手就不要玩了,直接KDS

弱弱地问下,CCS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强大灵活,当然也非常难用
------------------------------------------------------------------------- ...

只要想做,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下,CCS是什么?

KDS的前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等…………。 我拍几张…………

放在一楼应该更好  这个就应该是前一阵子说的最小的mc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一楼应该更好  这个就应该是前一阵子说的最小的mcu吧

是的,其实是PWM调速控制显示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是PWM调速控制显示板

现在FSL家很多板载的调试器就是一块K22单片机

网友B:
KDS前世不是应该是CW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FSL家很多板载的调试器就是一块K22单片机

哪是FSL财大气粗,咱做项目可不能这样,K03配K22,辅菜的价值都超过主菜的价值,不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前世不是应该是CW么

CCS不就是CW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不就是CW吗 ?

这个还真不清楚啊  一直以为CCS是TI他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是FSL财大气粗,咱做项目可不能这样,K03配K22,辅菜的价值都超过主菜的价值,不搭啊 ...

FSL真心财大气粗  MAPS那套开发板上面似乎就是K22做的板载调试器

网友D:
ccs不是ti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清楚啊  一直以为CCS是TI他们的

TI 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L真心财大气粗  MAPS那套开发板上面似乎就是K22做的板载调试器

哪是做市场的,做项目不能这样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是做市场的,做项目不能这样干

土豪 任性  穷逼 任命

网友B:
我用TI的DSP  就是CCS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不是ti家的么?

我以为这位XD说的是FS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TI的DSP  就是CCS

哪是我搞错了,我以为这位XD说的是C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 任性  穷逼 任命

也倒不是,做项目讲的是筒单实用,没必要加一堆调试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是我搞错了,我以为这位XD说的是CW

恩 估计是搞错了  CW以后就不在继续支持kinetis的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估计是搞错了  CW以后就不在继续支持kinetis的更新了

所以集中精力搞好KDS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集中精力搞好KDS就对了

KDS听说是基于eclipse的?  KDS还没用过  但是我实在是用不惯SDK

网友E:
kds是好,就是个人还是喜欢自己用惯的keil,iar之类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听说是基于eclipse的?  KDS还没用过  但是我实在是用不惯SDK

KDS值得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kds是好,就是个人还是喜欢自己用惯的keil,iar之类的把

KEIL,IAR是传统的开发工具,KDS是新型的,先熟悉,将来做手机开发用得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DS听说是基于eclipse的?  KDS还没用过  但是我实在是用不惯SDK

基于eclipse的 真心不习惯啊

网友:
改日下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于eclipse的 真心不习惯啊

eclipse用的挺多的开发工具 但是我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强大灵活,当然也非常难用
------------------------------------------------------------------------- ...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KDS会不断推出新版本,当然易用性也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FSL家很多板载的调试器就是一块K22单片机

你说的这块芯片是为了提供板载调试器,方便客户无需额外的调试工具,实际做项目可不能怎么干吧!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块芯片是为了提供板载调试器,方便客户无需额外的调试工具,实际做项目可不能怎么干吧! ...

是的!我觉好任性!不过这样做出来用户体验也会好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觉好任性!不过这样做出来用户体验也会好很多

方便客户是关键!那就让任性再飞久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于eclipse的 真心不习惯啊

我刚开始用也是不习惯,用一阵后,发现挺有意思的,完全是另一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客户是关键!那就让任性再飞久一点吧!

K03的官方体验板做的非常漂亮,有机会我一定弄一块收尝

网友G:
建议学习Atmel Studio,开发基于Visual Studio的单片机开发环境,感觉Visual Studio比Eclipse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便客户是关键!那就让任性再飞久一点吧!

哈哈哈  也对  你们的大客户走量都是很大的  也不在乎这开发板上的一点儿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学习Atmel Studio,开发基于Visual Studio的单片机开发环境,感觉Visual Studio比Eclipse好用 ...

学哪个还不如学MDK,IAR 第三方开发工具,  何必绑在一家, 再说其设计理念和 Eclipse 比差太远太远........

网友H:
KL03芯片做的都比电源芯片小了,看了电源IC要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L03芯片做的都比电源芯片小了,看了电源IC要加油了

其实个人DIY还是大的好,KL03焊接太痛苦,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

网友F: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见笑了, 新手刚接触FSL,没有深度和高度.

网友I:
哪里弄的片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里弄的片子啊

官网申请的啊, FSL挺大方的

网友:
哈 楼主征文写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