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AK8975 基于stm32f1系列的驱动

楼主(2015-03-22):
最近想试试软磁条的巡线,找了一款可以修改iic地址的磁场传感器,,网上搜不到stm32的代码,求万能的论坛给一个。。不想自己去写驱动了。代码到时候共享出来免费下载

网友:
/*
* A sensor driver for the magnetometer AK8975.
*
* Magnetic compass sensor driver for monitoring magnetic flux information.
*
* Copyright (c) 2010, NVIDIA Corporation.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 51 Franklin Stree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linux/err.h>
#include <linux/mutex.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bitops.h>
#include <linux/gpio.h>
#include <linux/of_gpio.h>
#include <linux/acpi.h>

#include <linux/iio/iio.h>
#include <linux/iio/sysfs.h>
/*
* Register definitions, as well as various shifts and masks to get at the
* individual fields of the registers.
*/
#define AK8975_REG_WIA                        0x00
#define AK8975_DEVICE_ID                0x48

#define AK8975_REG_INFO                        0x01

#define AK8975_REG_ST1                        0x02
#define AK8975_REG_ST1_DRDY_SHIFT        0
#define AK8975_REG_ST1_DRDY_MASK        (1 << AK8975_REG_ST1_DRDY_SHIFT)

#define AK8975_REG_HXL                        0x03
#define AK8975_REG_HXH                        0x04
#define AK8975_REG_HYL                        0x05
#define AK8975_REG_HYH                        0x06
#define AK8975_REG_HZL                        0x07
#define AK8975_REG_HZH                        0x08
#define AK8975_REG_ST2                        0x09
#define AK8975_REG_ST2_DERR_SHIFT        2
#define AK8975_REG_ST2_DERR_MASK        (1 << AK8975_REG_ST2_DERR_SHIFT)

#define AK8975_REG_ST2_HOFL_SHIFT        3
#define AK8975_REG_ST2_HOFL_MASK        (1 << AK8975_REG_ST2_HOFL_SHIFT)

#define AK8975_REG_CNTL                        0x0A
#define AK8975_REG_CNTL_MODE_SHIFT        0
#define AK8975_REG_CNTL_MODE_MASK        (0xF << AK8975_REG_CNTL_MODE_SHIFT)
#define AK8975_REG_CNTL_MODE_POWER_DOWN        0
#define AK8975_REG_CNTL_MODE_ONCE        1
#define AK8975_REG_CNTL_MODE_SELF_TEST        8
#define AK8975_REG_CNTL_MODE_FUSE_ROM        0xF

#define AK8975_REG_RSVC                        0x0B
#define AK8975_REG_ASTC                        0x0C
#define AK8975_REG_TS1                        0x0D
#define AK8975_REG_TS2                        0x0E
#define AK8975_REG_I2CDIS                0x0F
#define AK8975_REG_ASAX                        0x10
#define AK8975_REG_ASAY                        0x11
#define AK8975_REG_ASAZ                        0x12

#define AK8975_MAX_REGS                        AK8975_REG_ASAZ

/*
* Miscellaneous values.
*/
#define AK8975_MAX_CONVERSION_TIMEOUT        500
#define AK8975_CONVERSION_DONE_POLL_TIME 10
#define AK8975_DATA_READY_TIMEOUT        ((100*HZ)/1000)
#define RAW_TO_GAUSS_8975(asa) ((((asa) + 128) * 3000) / 256)
#define RAW_TO_GAUSS_8963(asa) ((((asa) + 128) * 6000) / 256)

/* Compatible Asahi Kasei Compass parts */
enum asahi_compass_chipset {
        AK8975,
        AK8963,
};

/*
* Per-instance context data for the device.
*/
struct ak8975_data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attribute_group        attrs;
        struct mutex                lock;
        u8                        asa[3];
        long                        raw_to_gauss[3];
        u8                        reg_cache[AK8975_MAX_REGS];
        int                        eoc_gpio;
        int                        eoc_irq;
        wait_queue_head_t        data_ready_queue;
        unsigned long                flags;
        enum asahi_compass_chipset chipset;
};

static const int ak8975_index_to_reg[] = {
        AK8975_REG_HXL, AK8975_REG_HYL, AK8975_REG_HZL,
};

/*
* Helper function to write to the I2C device's registers.
*/
static int ak8975_write_data(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8 reg, u8 val, u8 mask, u8 shift)
{
        struct iio_dev *indio_dev = i2c_get_clientdata(client);
        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iio_priv(indio_dev);
        u8 regval;
        int ret;

        regval = (data->reg_cache[reg] & ~mask) | (val << shift);
        ret = i2c_smbus_write_byte_data(client, reg, regval);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Write to device fails status %x\n", ret);
                return ret;
        }
        data->reg_cache[reg] = regval;

        return 0;
}

/*
* Handle data ready irq
*/
static irqreturn_t ak8975_irq_handler(int irq, void *data)
{
        struct ak8975_data *ak8975 = data;

        set_bit(0, &ak8975->flags);
        wake_up(&ak8975->data_ready_queue);

        return IRQ_HANDLED;
}

/*
* Install data ready interrupt handler
*/
static int ak8975_setup_irq(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data->client;
        int rc;
        int irq;

        if (client->irq)
                irq = client->irq;
        else
                irq = gpio_to_irq(data->eoc_gpio);

        rc = devm_request_irq(&client->dev, irq, ak8975_irq_handler,
                         IRQF_TRIGGER_RISING | IRQF_ONESHOT,
                         dev_name(&client->dev), data);
        if (rc < 0) {
                dev_err(&client->dev,
                        "irq %d request failed, (gpio %d): %d\n",
                        irq, data->eoc_gpio, rc);
                return rc;
        }

        init_waitqueue_head(&data->data_ready_queue);
        clear_bit(0, &data->flags);
        data->eoc_irq = irq;

        return rc;
}

/*
* Perform some start-of-day setup, including reading the asa calibration
* values and caching them.
*/
static int ak8975_setup(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truct iio_dev *indio_dev = i2c_get_clientdata(client);
        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iio_priv(indio_dev);
        u8 device_id;
        int ret;

        /* Confirm that the device we're talking to is really an AK8975. */
        ret = i2c_smbus_read_byte_data(client, AK8975_REG_WIA);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Error reading WIA\n");
                return ret;
        }
        device_id = ret;
        if (device_id != AK8975_DEVICE_ID) {
                dev_err(&client->dev, "Device ak8975 not found\n");
                return -ENODEV;
        }

        /* Write the fused rom access mode. */
        ret = ak8975_write_data(client,
                                AK8975_REG_CNTL,
                                AK8975_REG_CNTL_MODE_FUSE_ROM,
                                AK8975_REG_CNTL_MODE_MASK,
                                AK8975_REG_CNTL_MODE_SHIFT);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Error in setting fuse access mode\n");
                return ret;
        }

        /* Get asa data and store in the device data. */
        ret = i2c_smbus_read_i2c_block_data(client, AK8975_REG_ASAX,
                                            3, data->asa);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Not able to read asa data\n");
                return ret;
        }

        /* After reading fuse ROM data set power-down mode */
        ret = ak8975_write_data(client,
                                AK8975_REG_CNTL,
                                AK8975_REG_CNTL_MODE_POWER_DOWN,
                                AK8975_REG_CNTL_MODE_MASK,
                                AK8975_REG_CNTL_MODE_SHIFT);

        if (data->eoc_gpio > 0 || client->irq) {
                ret = ak8975_setup_irq(data);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Error setting data ready interrupt\n");
                        return ret;
                }
        }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Error in setting power-down mode\n");
                return ret;
        }

/*
* Precalculate scale factor (in Gauss units) for each axis and
* store in the device data.
*
* This scale factor is axis-dependent, and is derived from 3 calibration
* factors ASA(x), ASA(y), and ASA(z).
*
* These ASA values are read from the sensor device at start of day, and
* cached in the device context struct.
*
* Adjusting the flux value with the sensitivity adjustment value should be
* done via the following formula:
*
* Hadj = H * ( ( ( (ASA-128)*0.5 ) / 128 ) + 1 )
*
* where H is the raw value, ASA is the sensitivity adjustment, and Hadj
* is the resultant adjusted value.
*
* We reduce the formula to:
*
* Hadj = H * (ASA + 128) / 256
*
* H is in the range of -4096 to 4095.  The magnetometer has a range of
* +-1229uT.  To go from the raw value to uT is:
*
* HuT = H * 1229/4096, or roughly, 3/10.
*
* Since 1uT = 0.01 gauss, our final scale factor becomes:
*
* Hadj = H * ((ASA + 128) / 256) * 3/10 * 1/100
* Hadj = H * ((ASA + 128) * 0.003) / 256
*
* Since ASA doesn't change, we cache the resultant scale factor into the
* device context in ak8975_setup().
*/
        if (data->chipset == AK8963) {
                /*
                 * H range is +-8190 and magnetometer range is +-4912.
                 * So HuT using the above explanation for 8975,
                 * 4912/8190 = ~ 6/10.
                 * So the Hadj should use 6/10 instead of 3/10.
                 */
                data->raw_to_gauss[0] = RAW_TO_GAUSS_8963(data->asa[0]);
                data->raw_to_gauss[1] = RAW_TO_GAUSS_8963(data->asa[1]);
                data->raw_to_gauss[2] = RAW_TO_GAUSS_8963(data->asa[2]);
        } else {
                data->raw_to_gauss[0] = RAW_TO_GAUSS_8975(data->asa[0]);
                data->raw_to_gauss[1] = RAW_TO_GAUSS_8975(data->asa[1]);
                data->raw_to_gauss[2] = RAW_TO_GAUSS_8975(data->asa[2]);
        }

        return 0;
}

static int wait_conversion_complete_gpio(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data->client;
        u32 timeout_ms = AK8975_MAX_CONVERSION_TIMEOUT;
        int ret;

        /* Wait for the conversion to complete. */
        while (timeout_ms) {
                msleep(AK8975_CONVERSION_DONE_POLL_TIME);
                if (gpio_get_value(data->eoc_gpio))
                        break;
                timeout_ms -= AK8975_CONVERSION_DONE_POLL_TIME;
        }
        if (!timeout_ms) {
                dev_err(&client->dev, "Conversion timeout happened\n");
                return -EINVAL;
        }

        ret = i2c_smbus_read_byte_data(client, AK8975_REG_ST1);
        if (ret < 0)
                dev_err(&client->dev, "Error in reading ST1\n");

        return ret;
}

static int wait_conversion_complete_polled(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data->client;
        u8 read_status;
        u32 timeout_ms = AK8975_MAX_CONVERSION_TIMEOUT;
        int ret;

        /* Wait for the conversion to complete. */
        while (timeout_ms) {
                msleep(AK8975_CONVERSION_DONE_POLL_TIME);
                ret = i2c_smbus_read_byte_data(client, AK8975_REG_ST1);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Error in reading ST1\n");
                        return ret;
                }
                read_status = ret;
                if (read_status)
                        break;
                timeout_ms -= AK8975_CONVERSION_DONE_POLL_TIME;
        }
        if (!timeout_ms) {
                dev_err(&client->dev, "Conversion timeout happened\n");
                return -EINVAL;
        }

        return read_status;
}

/* Returns 0 if the end of conversion interrupt occured or -ETIME otherwise */
static int wait_conversion_complete_interrupt(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int ret;

        ret = wait_event_timeout(data->data_ready_queue,
                                 test_bit(0, &data->flags),
                                 AK8975_DATA_READY_TIMEOUT);
        clear_bit(0, &data->flags);

        return ret > 0 ? 0 : -ETIME;
}

/*
* Emits the raw flux value for the x, y, or z axis.
*/
static int ak8975_read_axis(struct iio_dev *indio_dev, int index, int *val)
{
        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iio_priv(indio_dev);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data->client;
        int ret;

        mutex_lock(&data->lock);

        /* Set up the device for taking a sample. */
        ret = ak8975_write_data(client,
                                AK8975_REG_CNTL,
                                AK8975_REG_CNTL_MODE_ONCE,
                                AK8975_REG_CNTL_MODE_MASK,
                                AK8975_REG_CNTL_MODE_SHIFT);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Error in setting operating mode\n");
                goto exit;
        }

        /* Wait for the conversion to complete. */
        if (data->eoc_irq)
                ret = wait_conversion_complete_interrupt(data);
        else if (gpio_is_valid(data->eoc_gpio))
                ret = wait_conversion_complete_gpio(data);
        else
                ret = wait_conversion_complete_polled(data);
        if (ret < 0)
                goto exit;

        /* This will be executed only for non-interrupt based waiting case */
        if (ret & AK8975_REG_ST1_DRDY_MASK) {
                ret = i2c_smbus_read_byte_data(client, AK8975_REG_ST2);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Error in reading ST2\n");
                        goto exit;
                }
                if (ret & (AK8975_REG_ST2_DERR_MASK |
                           AK8975_REG_ST2_HOFL_MASK)) {
                        dev_err(&client->dev, "ST2 status error 0x%x\n", ret);
                        ret = -EINVAL;
                        goto exit;
                }
        }

        /* Read the flux value from the appropriate register
           (the register is specified in the iio device attributes). */
        ret = i2c_smbus_read_word_data(client, ak8975_index_to_reg[index]);
        if (ret < 0) {
                dev_err(&client->dev, "Read axis data fails\n");
                goto exit;
        }

        mutex_unlock(&data->lock);

        /* Clamp to valid range. */
        *val = clamp_t(s16, ret, -4096, 4095);
        return IIO_VAL_INT;

exit:
        mutex_unlock(&data->lock);
        return ret;
}

static int ak8975_read_raw(struct iio_dev *indio_dev,
                           struct iio_chan_spec const *chan,
                           int *val, int *val2,
                           long mask)
{
        struct ak8975_data *data = iio_priv(indio_dev);

        switch (mask) {
        case IIO_CHAN_INFO_RAW:
                return ak8975_read_axis(indio_dev, chan->address, val);
        case IIO_CHAN_INFO_SCALE:
                *val = 0;
                *val2 = data->raw_to_gauss[chan->address];
                return IIO_VAL_INT_PLUS_MICRO;
        }
        return -EINVAL;
}

#define AK8975_CHANNEL(axis, index)                                        \
        {                                                                \
                .type = IIO_MAGN,                                        \
                .modified = 1,                                                \
                .channel2 = IIO_MOD_##axis,                                \
                .info_mask_separate = BIT(IIO_CHAN_INFO_RAW) |                \
                             BIT(IIO_CHAN_INFO_SCALE),                        \
                .address = index,                                        \
        }

static const struct iio_chan_spec ak8975_channels[] = {
        AK8975_CHANNEL(X, 0), AK8975_CHANNEL(Y, 1), AK8975_CHANNEL(Z, 2),
};

static const struct iio_info ak8975_info = {
        .read_raw = &ak8975_read_raw,
        .driver_module = THIS_MODULE,
};

static const struct acpi_device_id ak_acpi_match[] = {
        {"AK8975", AK8975},
        {"AK8963", AK8963},
        {"INVN6500", AK8963},
        { },
};
MODULE_DEVICE_TABLE(acpi, ak_acpi_match);

static const char *ak8975_match_acpi_device(struct device *dev,
                                            enum asahi_compass_chipset *chipset)
{
        const struct acpi_device_id *id;

        id = acpi_match_device(dev->driver->acpi_match_table, dev);
        if (!id)
                return NULL;
        *chipset = (int)id->driver_data;

        return dev_name(dev);
}

static int ak8975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d)
{
        struct ak8975_data *data;
        struct iio_dev *indio_dev;
        int eoc_gpio;
        int err;
        const char *name = NULL;

        /* Grab and set up the supplied GPIO. */
        if (client->dev.platform_data)
                eoc_gpio = *(int *)(client->dev.platform_data);
        else if (client->dev.of_node)
                eoc_gpio = of_get_gpio(client->dev.of_node, 0);
        else
                eoc_gpio = -1;

        if (eoc_gpio == -EPROBE_DEFER)
                return -EPROBE_DEFER;

        /* We may not have a GPIO based IRQ to scan, that is fine, we will
           poll if so */
        if (gpio_is_valid(eoc_gpio)) {
                err = devm_gpio_request_one(&client->dev, eoc_gpio,
                                                        GPIOF_IN, "ak_8975");
                if (err < 0) {
                        dev_err(&client->dev,
                                "failed to request GPIO %d, error %d\n",
                                                        eoc_gpio, err);
                        return err;
                }
        }

        /* Register with IIO */
        indio_dev = devm_iio_device_alloc(&client->dev, sizeof(*data));
        if (indio_dev == NULL)
                return -ENOMEM;

        data = iio_priv(indio_dev);
        i2c_set_clientdata(client, indio_dev);

        data->client = client;
        data->eoc_gpio = eoc_gpio;
        data->eoc_irq = 0;

        /* id will be NULL when enumerated via ACPI */
        if (id) {
                data->chipset =
                        (enum asahi_compass_chipset)(id->driver_data);
                name = id->name;
        } else if (ACPI_HANDLE(&client->dev))
                name = ak8975_match_acpi_device(&client->dev, &data->chipset);
        else
                return -ENOSYS;

        dev_dbg(&client->dev, "Asahi compass chip %s\n", name);

        /* Perform some basic start-of-day setup of the device. */
        err = ak8975_setup(client);
        if (err < 0) {
                dev_err(&client->dev, "AK8975 initialization fails\n");
                return err;
        }

        data->client = client;
        mutex_init(&data->lock);
        data->eoc_gpio = eoc_gpio;
        indio_dev->dev.parent = &client->dev;
        indio_dev->channels = ak8975_channels;
        indio_dev->num_channels = ARRAY_SIZE(ak8975_channels);
        indio_dev->info = &ak8975_info;
        indio_dev->modes = INDIO_DIRECT_MODE;
        indio_dev->name = name;
        err = devm_iio_device_register(&client->dev, indio_dev);
        if (err < 0)
                return err;

        return 0;
}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ak8975_id[] = {
        {"ak8975", AK8975},
        {"ak8963", AK8963},
        {}
};

MODULE_DEVICE_TABLE(i2c, ak8975_id);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ak8975_of_match[] = {
        { .compatible = "asahi-kasei,ak8975", },
        { .compatible = "ak8975", },
        { }
};
MODULE_DEVICE_TABLE(of, ak8975_of_match);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ak8975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ak8975",
                .of_match_table = ak8975_of_match,
                .acpi_match_table = ACPI_PTR(ak_acpi_match),
        },
        .probe                = ak8975_probe,
        .id_table        = ak8975_id,
};
module_i2c_driver(ak8975_driver);

MODULE_AUTHOR("Laxman Dewangan <ldewangan@nvidia.com>");
MODULE_DESCRIPTION("AK8975 magnetometer driver");
MODULE_LICENSE("GPL");

楼主:
最后自己搞了一下,可以读了贴出来

unsigned char aa=0, bb, data[6];
int x,y,z;
float xx,yy,zz;
int jj;

int f( int x)
{
                if ( x > 0x0fff )
                        return (x-0xf000-4096);
                else
                        return x;
}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按键端口(PB0)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can()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 0)
                __nop();//低电平等待
}

int main(void)
{

        Key_GPIO_Config();
        I2c_Init();

        aa = Single_Read(0x18,0x00);

        while(1)
        {
                //scan();
                bb = Single_Write(0x18,0x0a,1);
                scan();
                data[0] = Single_Read(0x18,0x03);
                data[1] = Single_Read(0x18,0x04);
                data[2] = Single_Read(0x18,0x05);
                data[3] = Single_Read(0x18,0x06);
                data[4] = Single_Read(0x18,0x07);
                data[5] = Single_Read(0x18,0x08);

                x = (int)data[1] << 8 | (int)data[0];
                y = (int)data[3] << 8 | (int)data[2];
                z = (int)data[5] << 8 | (int)data[4];

                x = f(x);
                y = f(y);
                z = f(z);

                xx = (float)x * 0.3;
                yy = (float)y * 0.3;
                zz = (float)z * 0.3;

        //        for(jj = 0; jj<65530; jj++);

        }
          // add your code here ^_^。
}

楼主:
感谢分享linux驱动

楼主:
这是我最后修改的驱动,分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