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器人M0 !不断更新中

楼主(2015-03-22):
四条履带,300电机,推杆,等。力量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也不错,如果能做成和楼主头像那个一样就好多了。

网友:
后面的支撑轮,,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后面的支撑轮,是增加机器人长度,可以过一些比较宽的沟。

网友:
充当搬运工?

网友:
看起来太瘦了

网友:
楼主是准备做一个出来吗?计划搞几年?

网友:
这个也不错,等待更新!

网友:
这个看着很霸气!

楼主:
计划一年内搞定,初步可以遥控拿可乐。目前正在备件,履带,电机,工控机,推杆电机,驱动电路,基本就位。

网友A:
正面很像机器人瓦力,就是瘦了些。

网友:
"霹雳五号"

网友:
那个手,看着像撸管机器人?

网友:
怎么看起来这么邪恶呢

网友:
这机器人全是骨头没有肉,而且特别像昆虫,所以邪恶

网友:
感觉好66666

楼主:
电机,码盘,蜗杆连接。

网友B:
履带机器人最大的问题是定位。另外,看到每一边都是双层履带,有点担心转弯的时候履带会脱落。
重心感觉还可以,只是高速冲刺后如果突然刹车或者突然启动会有倾覆的可能——如果做了S加减速应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实际的履带,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不是同步带,卡的很紧,不会掉带。
当然,要涨紧做的好,也是必要的。
原设计后面有一个小尾吧,在转弯多时,可以抬起。
减小履带 接地面积,也转的更顺畅。

网友:
这个不错,期待大作,更新。。。

网友:
霹雳9号!

网友:
效果做的挺不错

楼主:
参考了9号。不过如果要实现,大部分,都要改。结构会完全不一样。
附原设计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了9号。不过如果要实现,大部分,都要改。结构会完全不一样。
附原设计图

期待楼主做出来,经常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履带机器人最大的问题是定位。另外,看到每一边都是双层履带,有点担心转弯的时候履带会脱落。
重心感觉还 ...

请问为什么定位是 最大 的问题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好像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的机器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了9号。不过如果要实现,大部分,都要改。结构会完全不一样。
附原设计图

原来如此,怪不得呢。强大

网友D:
让我想起来了机器9号。。。。。

楼主:
履带 转弯会在原地平移,就算码盘读取啦转数,在转弯时就会有误差,如果不加其他反馈,走规定路线会误差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的机器人。

机器人瓦力 WALL

网友:
楼主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2015-04-21):
十分期待楼主做出来,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面很像机器人瓦力,就是瘦了些。

霹雳五号,,,这个电影里的机器人,,楼下果然看过电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我想起来了机器9号。。。。。

不是五号吗???霹雳五号,,,这个电影里的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瓦力 WALL

霹雳五号,,,这个电影里的机器人,,

楼主:
目前进度:
底盘零件购入中,工控机购入完毕,手臂推杆实验完毕。
结构件购入完毕。用4040和1560
只等定做的一个空壳窝杆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进度:
底盘零件购入中,工控机购入完毕,手臂推杆实验完毕。
结构件购入完毕。用4040和1560

  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工具好多。

楼主:
目前有一个机器人工作室,石家庄的朋友可以免费来用。欢迎

网友(2016-12-01):
老乡,现在进度咋样了

楼主:
目前有进一步的改进!而且我们重新成立了河北创客联盟,实力更强了!理解也和原来不一样!总之,现在做,更有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