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TF卡写保护?

楼主(2015-03-22):
如题,三星的16G-48M   TF卡,装在手机里面使用,突然发现考入的文件在手机重启后消失了。

用读卡器使用,只能拷贝文件出来,不能拷贝进去和删除文件,不能格式化。

各位大师有解决办法吗?

补充:才使用3个月不到。

网友A:
莫非假货?深圳这里有摆地摊卖的,一大堆,32GB,64GB。好像10多块钱这样吧。

网友B:
卡坏了吧。之前遇到过。

网友:
前些天在京东保修过一个13年买的16G的卡,结果东京换了个新的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假货?深圳这里有摆地摊卖的,一大堆,32GB,64GB。好像10多块钱这样吧。 ...

1号店买的40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坏了吧。之前遇到过。

用软件测出来说是缩水盘(14.9M),但是里面有几百M的图片拷出来是好的

网友:
这么说就是假货,虚标,同时又有质量问题。

网友:
价格是对的

我深深怀疑其实只是分区表坏了,但是使用的测虚标软件原理不正确造成误报…

建议:(一)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塞一块新的进去先用着绝对是合适的
(二)下来的卡,先抢救文件
(三)用diskgenius一类的软件检查是否可以重新分区,或者用usb image tool一类的软件干脆把卡的分区表抹掉…
(四)新卡建议买sandisk的红灰双色,或者三星金色的(任选其一)
(五)如果不想费事,有问题的卡当然是直接退给商家检测最为容易

网友:
恐怕楼主的TF卡不是写保护,而是坏了.
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1,不能用NTFS格式,如果要储存大于4GB的文件,宁可用exfat. 2,分两个区,第一个区份小一点,比如1m之类的,然后隐藏,用一段时间就找机会重新分一下,第一分区改成不同大小. 3,买卡之前首先要查查数据,看看卡具体是MLC还是TLC.尽量选购(首选) SLC->MLC->TLC->QLC(避免) .SLC最好,但太贵了.QLC是垃圾...

网友:
修复一下能凑合用,但建议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