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小米移动电源作为产品电源输入的可行性讨论

楼主(2015-03-22):
我们想做的一个设备需要能使用电池供电,由于功耗比较大,为10W,需要能连续工作5小时,也就是需要电池容量为至少50W时。设备内部有两路直流电压,一路是12V,一路是50V。我想是不是可以使用小米16000ma时移动电源,再做两个5V转12V和50V的bootst升压电路,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理会电池的管理这块,直接买成品感觉更简单点,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觉得12V电瓶比较爽

楼主:
我们对体积也有一定要求,就是一般充电宝那么大小的,可不能把电瓶车的那个大电池拿来。

网友A:
16000充电宝:16*3.7=59.2wh,还有转换效率,感觉有点悬

网友B:
你跟我的问题恰好相反,出去测试一批设备,用移动电源供电,板子功耗比较低,尼玛移动电源街上一会自己就关闭了,最后还得弄个电阻强行把功耗垫到100MA左右

网友C:
估计没戏。容量不够。两个的话靠谱。

网友D:
网上很多14.8V的锂电池组,也带充电器什么的,你去了解下看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00充电宝:16*3.7=59.2wh,还有转换效率,感觉有点悬

如果只是差一点点,问题倒是不大,顶多改下指标,有5个小时变4个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跟我的问题恰好相反,出去测试一批设备,用移动电源供电,板子功耗比较低,尼玛移动电源街上一会自己就关 ...

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始终功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戏。容量不够。两个的话靠谱。

容量没有要求那么严格,时间指标可以稍微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很多14.8V的锂电池组,也带充电器什么的,你去了解下看靠不靠谱。

我就是担心自己去做保护啊,电池管理啊什么的,还不如买直接做好的移动电源。

网友:
请参看笔记本电池组

网友E:
前几天才说要抵制小米的,您换成其它优良品牌不就很好吗!

网友:
设备用UPS靠谱点, 这些充电宝 玩玩还可以, 用在设备里边估计会有问题

网友F:
你这样做效率很低的,要两次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才说要抵制小米的,您换成其它优良品牌不就很好吗!

嗯,对于品牌确实没什么特别要求,稳定可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做效率很低的,要两次升压。

你的意思是直接将电池升压到所需电压,不要两次升压。有没有这种可以做定制电压输出的电池模组厂家?但我们量不大。

网友:
需要抢购,供货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