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 PCB拼版

楼主(2015-03-22):
1.进入PCB编辑界面;
2.全选:

3.复制一个基准点,并粘贴:

4.选项如下:

5.点击粘贴,效果如下:

6.编辑界面按N快捷键隐藏飞线:

网友:
之前一直没有 “ keep net name ” 呢~

网友:
这个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A:
Place下的Embedded Board Array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下的Embedded Board Array不是更方便吗

那样做KEEP OUT层丢掉了,PCB厂家不给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样做KEEP OUT层丢掉了,PCB厂家不给做

或者是我没弄明白那种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者是我没弄明白那种方式

确实是你没有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你没有弄明白

请问 KEEP OUT 层怎么跟着复制?

网友(2015-05-29):
用的到,收藏一下

网友(2015-07-17):
如果是多层板,内电层还是会出点问题的吧,内电层需要重新定义网络

网友:
直接这样拷贝,如果你的某个过孔或焊盘或元件你选择了‘锁定’。 有的版本的AD是拷贝不了的!!!    要当心!!!    复制粘贴完后请仔细检查。

推荐 Embedded Board Array 后导出GERBER.

网友(2017-03-10):
圆的可以这样吗?

网友C:
ad 有个拼版方法, 和阵列的概念差不多,个人觉得比楼主的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 有个拼版方法, 和阵列的概念差不多,个人觉得比楼主的方法好

同意你的看法。像楼主这种方法,都Protel带过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