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做消防应急EPS电源的吗?有技术问题交流一下

楼主(2015-03-22):
在国标GB17945-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7.2.3.3 分别使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处于主电和应急工作状态,将任一输出支路短路,检查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另一支路的工作情况。

这一条,EPS处于应急状态(电池逆变)时,比较容易处理。因为逆变器会短路限流,并且允许连续短路的时间一般最长可以达到3秒,这时候只要保证支路检测那里采样到电压接近0V,电流很大,即可判断支路短路而主动切断短路的支路;

但是ESP出于主电(交流旁路)时,可不可能支路检测那里还没有检测到短路,ESP的前级交流输入空开就自己跳了啊?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还有一般输出支路检测时间要求多长?

PS:即使处于电池逆变时,如果支路上带的是非线性负载,比如电机启动,也可能电压很低电流很大,这样与短路情形很相似,如何避免误判?

网友:
我靠,EPS,哈哈

电机得看你的EPS是否可以支持吧,一般得大功率的才会支持,如果就1-2KW的没啥意义吧,

如果是大功率最多也只能说过流,而短路肯定空开会跳,过流很好判断,而短路跳空开则只能由空开搞了

楼主:
结贴:短路就直接跳开关吧,把开关选合适,跳了就能保护其他支路了。不依靠软件检测了,太慢可能导致前级开关都跳开了。

楼主:
更新:原来这东西有行规的。交流主电时跳开关,逆变时因为限流可能冲不开开关,需要软件来主动切换输出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