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们电脑都用什么操作系统工作呢?

楼主(2015-03-22):
最近想买笔记本,安装的都是win8系统的,不知道用来工作软件兼容么?我之前都是用win7的,怕win8不兼容。店家说win8换win7速度会变慢有可能变卡。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
当然是win7

网友:
8.1  没啥区别    用古董软件另说

网友:
Win8.1,目前使用的DXP,MDK,C#都没有问题,并且还是64位的

网友:
win7,好用又稳定

网友:
买回来换个win7也行啊,不过win8的兼容性应该不错吧,大部分软件都能用

网友:
win7 64bit

网友:
Win8.1 64位

网友:
ubuntu14.04加上virtualbox,在virtualbox上装了winxp和win7.理论上在virtualbox上可以装任意个系统,而且速度很快哦。

网友:
windows 7 64bit

网友:
以前一直用XP,去年元旦后换成win7 64bit各种不适应,不过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WIN8可靠性怎样呢  运行电子设计软件

网友A:
win8.1 ..

电脑城如果有说win8换win7好的基本是逗逼...

网友B:
Fedora 20, Mac OS X, Debian.

网友C:
win7->win8->win8.1->win7
现在回归到win7了

网友:
公司:win xp,家里:slackware

网友:
win7   x64  +  xp 双系统

网友D:
win7好用,WIN8不伦不类的,微软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在单位用联想随机配的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1 ..

电脑城如果有说win8换win7好的基本是逗逼...

为啥这么说 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win8->win8.1->win7
现在回归到win7了

为啥要回归WIN7啊  WIN8.1不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dora 20, Mac OS X, Debian.

苹果电脑系统也能用电子软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回归WIN7啊  WIN8.1不好用么

实际上win8.1配合SSD速度非常快,和常用的软件兼容性也很好。
回归win7只是因为在外面用电脑时,不再需要每次都解释为什么我要用win8.1了。

网友:
一直用XP,

网友E:
请问用win7,win8的同学,seed xds560驱动是如何搞定的,我是小白,求教

网友:
现在用win7 32位。

网友:
再买个移动硬盘搞个双系统,不同场合用不同系统

网友:
现在win7     32bit

网友:
单位不允许应用win7,一直都是winxp,家里也是,呵呵。自己偶尔用用debian……

网友:
要是没有特别老的版本,用Windows8.1可以支持多数软件!不然就得用到windows8.1的32位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7好用,WIN8不伦不类的,微软不知道怎么想的

天天催!发布!结果开始菜单都没来及做!win10就是把开始菜单做好的win8

网友F:
用的win7,然后装了个xp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win7,然后装了个xp虚拟机,

装双系统也不错啊

网友G:
windows 2003 企业版 32bit,自己优化,奔腾T4500@2.3GHz, 3GBRAM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dows 2003 企业版 32bit,自己优化,奔腾, 3GBRAM

现在还有人用win2003啊 古董了

网友:
WIN7,刚摸索,之前用XP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win7,win8的同学,seed xds560驱动是如何搞定的,我是小白,求教

560plus 560v2 win7 都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一直用XP

网友H:
win7 32位。 64位的有时候都觉得软件不兼容。最后换回32位的才安静了。
win8一上来就各种不习惯,最让人可恨的是,竟然找不到关机的地方。还需要按组合键(最后百度出来的)才能关机,所以买的新电脑,只要装win8的,我都给无视了,直接装win7

网友:
win7比win8慢, 但是win8各种不习惯。

网友:
当然还是win7

网友I:
强烈推荐win8.1,64bit,我各种软件都可以用。KEIL, IAR,JLINK,LGT的仿真烧写都可以。
我从不觉得win8.1的开始菜单是个缺陷,反倒认为是改进。操作更顺手。win8.1是3个步骤:1-按键盘的“win”键,马上回到metro桌面,2-移动鼠标到程序或者文档图标,3-单击。win7是4个步骤:1-移动鼠标到“开始”,2-单击,3-移动到程序图标,4-单击。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dows 2003 企业版 32bit,自己优化,奔腾, 3GBRAM

稳定,可靠,不挑食,老软件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强烈推荐win8.1,64bit,我各种软件都可以用。KEIL, IAR,JLINK,LGT的仿真烧写都可以。
我从不觉得win8.1的 ...

你这些软件都是比较新的,旧的就不行了

网友:
一直用的XP

网友:
一直用XP

网友:
win8.1 x64   刚刚搞定  usb_isp  的驱动问题,要与时俱进啊

网友:
XP最实用

网友:
win7 32Bit。 个人觉得XP好

网友:
win7 64没问题

网友:
还是别换win8了,我换了之后好多软件不兼容~

网友:
win8.1 64位,做电子这种走在时代前沿的东西,不要太保守,要多吸收先进的东西和观念,不然还不如去搞历史

网友:
Win7 64bit,兼容性很好,Win8差不多相当于以前的Vista,直接格掉装Win7

网友:
WIN7 64BIT

网友:
一直用win7 64位,win8的用不惯。

网友:
买个不带操作系统的,现在dell好多本都默认ubuntu,回来自己装win7就行啦,切记别买低压u

网友:
个人建议用win8 同样的硬件搭载win8 会速度更快,而且win7倍淘汰已是潮流 ,我也用很多软件,win8都是兼容的 不要顾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人用win2003啊 古董了

看中的就是稳定性和兼容性

网友:
怀念当初在网吧98系统玩魔兽的时光

网友:
公司用XP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win8->win8.1->win7
现在回归到win7了

找到队友了

网友:
Win8.1 64bit

网友:
笔记本用win8.1
台式机用win7
都是32位的,win8确实开机快,倾向于用win8

网友:
win7 64 特殊要求用 虚拟机xp

网友:
win8.1基本我用的软件都兼容

网友:
HDD Win7x64+ SSD XPx32

网友:
XP->WIN7 32BIT-WIN64BIT - > WIN7 32bit

网友:
64X WIN8.1,一年多了,大部分兼容,少数需要驱动签名的麻烦些,也能用,win7——64的对于没有签名的倒是不好弄

网友:
公司里一直古董xp 古董软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win7 32位。 64位的有时候都觉得软件不兼容。最后换回32位的才安静了。
win8一上来就各种不习惯,最让人可 ...

你可以装个开始软件,软件列表,关机什么的与win7一样

网友:
之前一直用XP,刚换了台了用WIN7 64BIT

网友:
一直用win8 32位,古董软件也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装个开始软件,软件列表,关机什么的与win7一样

不好意思,现在已经过了追系统的年龄了,能用就好。如果不是必要,我都不想升到WIN7的。只是新买的电脑都没办法装XP了,才装的WIN7.
系统只是个工具,没必要为了升级而升级。

网友:
一台用WIN7 32位。。一台用win8.1。。。。。8.1开机飞快。。10秒不到。。。。4G的内存

网友:
WIN7 64BIT + 虚拟机机linux

网友:
用win8.1,在virtualbox里装XP

网友:
装个双系统呗

网友:
win7 32bit

网友(2015-04-27):
既然很多人都说用win8或者win7 64位的软件不兼容就都报哪些软件不兼容呗。。。

网友:
除了上网看网页用用 Win 8.1 之外,其他的时候都用 XP。

网友:
笔记本是WIN7 64 位     台式机都是XP的

网友:
主ssd win7 64bit
副ssd ubuntu 3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