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学过数电基础理论,搞FPGA 难度有多大?

楼主(2015-03-22):
大神们评估下,,,,

额,电子和软件基础还好。

用到的FPGA的地方

1、产生PWM波
2、读取串行编码器的位置。(可能需要自己实现协议)

主要是以上两点。。。  交流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
现在的新的语言还好啦。不过建议补一下,不难

网友:
感觉数电应该还好啦  有空找本书翻翻就行了

网友A:
这两点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按C语言方式去写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频率提高10倍,呵呵,就得有较深的基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点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按C语言方式去写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频率提高10倍,呵呵,就得有较深的基础了。 ...

pwm 频率在 20k

读串行编码器、速度最快 4M

网友:
说白了,只要会语言,明白基本守则,你的要求很好满足。

网友:
数字电路基础必须要啊,补一下

网友:
还是先试着写一段看,上面估计都是懂数电的,答案靠不住

网友:
编着编着就了解了

网友:
PWM难度不高,结合编码器实现交流伺服控制,这个就有说头了
熟悉架构,折腾出来应该可以的。控制效果就难说了

网友:
不懂数电,只学语言,这是舍本求末啊

网友B:
我已经证明过不懂语言,只会画逻辑原理图,可言玩得转FPG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证明过不懂语言,只会画逻辑原理图,可言玩得转FPGA

简单的工程没问题,复杂的就呵呵了

网友:
四个字“易学难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工程没问题,复杂的就呵呵了

确实,要是状态机用原理图画,我想象不出啥样

网友:
数字设计语言相对上手容易一些。

网友:
现在就开始学吧。不晚。。。。。

网友:
有决心有毅力,没做不到的

网友:
数电切以为是电路中最简单的一门了

网友:
HDL就是在描述一堆数字电路~~

网友:
简单的直接使用就行了,想深入的话就要学。

网友:
图形方式开发还有的玩吗?

网友:
好好用功学习。共勉。

网友:
补补基础,上手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