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uartus II的使用

楼主(2015-03-23):
本人初学FPGA,使用Quartus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器,新建工程时Family&Device Settings里面的Family和Device 还有available device分别应该选择什么

网友:
你手头有什么芯片就选什么,没有就按照你看的书上来

网友:
随便使用一个型号作一下仿真就可以,如果手头上面那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