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一个Bug引发的“不适”

楼主(2015-03-23):
一个Bug引发的“不适”

      我想攻城狮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的,根据参考手册和代码建立好自己所需的工程后,代码和硬件设计经确认后都是OK的,奇怪的是,工程不能正常跑起来,就想临门一脚,球却射偏了一样。最后却发现是芯片本身有BUG。
      这次就以一客户的问题为例,提醒大家如果对自己的问题实在了无头绪时,逆向思考一下,可能问题不一定出在自己身上哦!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大家留贴指出哦!

网友A:
这个不确定性这么大啊

网友B:
这不是要人老命嘛。。。。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是要留心了。16位机初始化锁相环时要等待几个空指令。没想到这里也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确定性这么大啊

比率不知道,只是提醒客户如果遇到类似可以发散思维一下,另辟蹊径的找出问题

网友C:
版主说有bug,俺们记下了,一般俺们都是怀疑自己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要人老命嘛。。。。

没这么严重吧,每一款产品都是有Bug的,完美是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说有bug,俺们记下了,一般俺们都是怀疑自己有bug

所以有时反向思维可以让人一下豁然开朗。

网友D:
這時候就是需要官方提供周邊操作的library(把IC bug用software turnaround過去),就可以避免直接操作暫存器遇上IC bug。
畢竟IC bug只有作IC的人最清楚了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个莫名奇妙的问题~求关注: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699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率不知道,只是提醒客户如果遇到类似可以发散思维一下,另辟蹊径的找出问题

芯片有时候内部是有缺陷的  需要用软件去规避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時候就是需要官方提供周邊操作的library(把IC bug用software turnaround過去),就可以避免直接操作暫存器 ...

这也是用库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要人老命嘛。。。。

这个  确实有点儿

网友E:
是量产的芯片吗?
一般BUG在工程样品阶段, 量产的表示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量产的芯片吗?
一般BUG在工程样品阶段, 量产的表示不理解

这就像操作系统一样,需要时不时打个补丁的,同样的道理工业产品也是一样的,
有一些小的BUG也是使用过程终才被发现的,而且我们已经给出解决的方法,而不是直接不能用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是要留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量产的芯片吗?
一般BUG在工程样品阶段, 量产的表示不理解

stm32也是一大堆,正常

网友F:
所有明确指出的bug都不是真正的bug…………

大客户提前拿到的新产品,bug更多

网友G:
最近也遇到一个问题,用了usb的桥接芯片做方案,一开始有些差异,要改,代理跟原厂沟通,从年前沟通到年后,好不容易改好了,那个漫长等待啊。还是有问题,又要改,又要沟通,我xxx,美国人的效率真是差!!!!

网友:
硬件是需要时序的,一般他们做到单周期,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一般在相关章节应该 NOTE

网友:
学习一下查找问题的方法 硬件的问题还是比较难发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遇到一个问题,用了usb的桥接芯片做方案,一开始有些差异,要改,代理跟原厂沟通,从年前沟通到年后 ...

中间隔了人,加上如果只是邮件沟通的话,效果是不太好的

网友H:
那种明明配置没问题,应该好用,却不能用的感觉能憋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种明明配置没问题,应该好用,却不能用的感觉能憋死人!!!!

对的,工程师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要人老命嘛。。。。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有明确指出的bug都不是真正的bug…………

大客户提前拿到的新产品,bug更多 ...

所以要隔几年用成熟产品

网友:
这真是要人老命啊。。。。

网友:
遇到bug就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种明明配置没问题,应该好用,却不能用的感觉能憋死人!!!!

深有同感~~前几天就给折腾死了

网友:
在调串口时,也发现了奇怪现象。sysinit()末句是初始化UART0,紧接着的代码是cpu_identify,里头有printf(),结果前几个就输出不对。。。在sysinit()后加了几ms nop,后续printf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