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猪八戒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设计要求!大家看看

楼主(2015-03-23):
电子设计(不用单片机)
具体要求:
基础部分:
1、 采集当前温度,并且通过液晶或者数码管等方式显示出来温度值。
2、 通过按键或者其他外设的方式输入能控制风扇转速的信号(转速等级0~50);
转速等级也可以显示在液晶屏或数码管上。
扩展部分:
1、 智能控制模式一:能够根据当前温度自动调节不同的转速,其中30摄氏度
时转速为零,80摄氏度时转速为最高。当温度达到30摄氏度时,蜂鸣器发
出一声警报。当温度达到50摄氏度时,蜂鸣器发出两声报警。当温度高于
80摄氏度时,蜂鸣器发出三声警报,并且风扇停止转动。
2、 智能控制模式二:通过遥控器可远程控制风扇的开关和改变风扇转速等级。
3、 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温度变化曲线。
4、最低成本。
不用单片机,需提供仿真,及所使用的元件

不用单片机,用FPGA,大才小用吧!你么谁有好的设计方案呢!

网友A:
这就是个毕业设计的要求,

网友:
不用单片机成本只会更高

网友:
这设计要求太适合用单片机来做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求不用单片机,,为了提高设计难度吗??

网友:
用FPGA更上档次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毕业设计的要求,

兄台正解,哈哈,不然怎么可能缘木求鱼

网友:
扯淡的要求 吃饱了没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毕业设计的要求,

我擦,现在毕业设计还有上猪八戒上买方案的?好奇葩呀!我还以为是我的技术不到家,想不出来什么更好的方案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台正解,哈哈,不然怎么可能缘木求鱼

我倒觉得这更可能是一个不懂技术的小老板在找产品方案,因为毕业设计不可能有“4、最低成本”这一条,,毕设哪有在乎成本的?

之所以要求不用单片机,我估计他是想用纯电路来做这个产品,,估计是他不懂编程,,而纯电路的话设计都在电路板上,只要有个样品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们学校以前就出过不用单片机的电子竞赛校赛题目。上学期期末的课程设计也是不能用单片机,我问了能不能用FPGA,也不行,说是有软件部分的都不能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毕业设计,有些学校的数电老师只知道74电路,你要和他说单片机就很反感了。眉头皱的呀,就感觉单片机是野孩子一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觉得这更可能是一个不懂技术的小老板在找产品方案,因为毕业设计不可能有“4、最低成本”这一条,, ...

能用软件搞定的东西,换做硬件实现,
不是闲的蛋疼就是无聊

网友:
瞎折腾,全硬件搭更贵

网友:
如果能不用电路就设计出来,就更牛了!
电子工程师爱挑战,设计的产品如果能够低于成本价,一定就是最低成本。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发明不需要钱就可以买到的电子产品。。。。请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想要!

网友:
明显是毕业设计,还有点教学模型的性质。

网友D:
估计是个跟不上时代的NC老师出的题目,做产品的脑子都挺灵活的,不会出这种题的

网友:
基础部分和扩展部分,电子竞赛题吧。

网友:
这个帖子毫无意义,不必讨论了

网友E:
好,大家都给单片机残害了,不用也好。。。不要什么东西都用单片机来做,啥事都交给软件!

网友:
你们都理解错了,人家说不用单片机,是想让你用全阻容器件搭,逻辑也要搭出来。

网友:
实在蛋疼,

网友:
找到了,还预算¥15,http://task.zhubajie.com/4036978/

网友:
3、 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温度变化曲线。
4、最低成本。
不用单片机,
-------------
这三条矛盾了

网友:
15块钱太NB了。

网友:
15不是器件成本,是给你的设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大家都给单片机残害了,不用也好。。。不要什么东西都用单片机来做,啥事都交给软件! ...

关键是咋做呀?真的自己答一整套芯片逻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个跟不上时代的NC老师出的题目,做产品的脑子都挺灵活的,不会出这种题的 ...

这估计是真相

网友F:
电子竞赛题,基础和扩展,这个用芯片搭,也能行,就是费劲点,或者出题人做过这样的东西,在古时候

网友:
用淘汰PC 的串并口

网友G:
猪八戒网还能悬赏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咋做呀?真的自己答一整套芯片逻辑出来?

好像并不太难吧,也有挑战性,
谁做?先搭个电路出来 慢慢完善

网友H:
别的也就算了,谁能告诉我,不用单片机怎么搞液晶屏显示?

网友I:
对猪八戒上的价格感到很惊奇, 普遍的价格在几百元, 而且要求还不低, 难道广大电工都很闲吗?

网友:
毕设题,不用单片机实现的话还是挺考验基础知识的,这个毕设能自己做的孩子出来就直接能工作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别的也就算了,谁能告诉我,不用单片机怎么搞液晶屏显示?

只提了显示屏,没有提液晶屏,概念不同哒!

网友K:
用热敏电阻+LM331做一个温度--频率转换器,用74LS390芯片进行计数,把计数值用CD4852显示到数码管,这就完成了温度显示

转速这个使用X93XX那种数字电位器,输出电平,结合三角波震荡和LM393比较器,输出PWM控制风扇的电压

或者做个有诚意的,使用霍尔和磁钢检测风扇转速,检测信号通过LM331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进入PID电路里面放大积分,输出PWM控制风扇

看我的方案完美且不要单片机,收费很高,没钱的学生可以拿学妹抵账

网友:
蓝牙防丢器里面的IC主控貌似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的也就算了,谁能告诉我,不用单片机怎么搞液晶屏显示?

用EPR0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猪八戒网还能悬赏这??

偶尔见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热敏电阻+LM331做一个温度--频率转换器,用74LS390芯片进行计数,把计数值用CD4852显示到数码管,这就完 ...

你这才实现基本要求呀!

网友K:
扩展1,扩展2用比较器+555实现无压力,做两个阈值比较和单稳态触发就可以

遥控就用PT2262 2272,直接并联到按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扩展1,扩展2用比较器+555实现无压力,做两个阈值比较和单稳态触发就可以

遥控就用PT2262 2272,直接并联 ...

第三项呢?

网友:
是想用PLC ?

网友:
呵,plc加组态加触摸屏吧。好像可以达到不用单片机!

网友L:
不用液晶屏,温度检测部分用模拟器件,纯电路是肯定能搞定的,就是要至少十几块74ls的芯片。
可以确定,这是个要交数电课程设计的熊孩子扔上去的方案,因为,这题目是我们学院出的的,不准他们用单片机,也不准做pcb,就是要逼着他们去读芯片时序图,还要在万能板上焊上百条线,并花时间用示波器、万用表进行模拟、数字电路调试,搞不好还要反复查线,做不出来,数电还挂科。。。虽然做的东西确实没有任何意义,但谁能否认这其中解决问题的技能全是他们以后必须懂得的呢?
对了,当年我做的就是类似这个题目,只不过是一个24小时制的数字钟,要有调时、正点报时等功能。。。单是用multisim仿真就搞了整整48小时。。。。完了以后焊板子就用了3天,原本以为做好了,结果发现这个时钟会显示:24:60:00,只好又改了大半天,用了14块74lsxxx。。。。

网友:
恩 这个题目明显就是数电的课程设计  不用单片机实现也正常  让我想起了当年数电实验时无数飞线

网友:
我只想问一下,液晶屏怎么显示温度曲线?

网友:
尼玛。现在课程设计都这么牛逼了。15块更牛逼。最牛逼的是还有人交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提了显示屏,没有提液晶屏,概念不同哒!

正解!不过估计没有人会干。不用单片机的话,即使是搞个LED点阵显示,已经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设计项目了。

网友:
遥控功能和显示屏显示温度曲线 不用单片机做就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用液晶屏,温度检测部分用模拟器件,纯电路是肯定能搞定的,就是要至少十几块74ls的芯片。
可以确定,这 ...

遥控功能和温度曲线,也用74?

网友:
直接用PC

网友:
坐等最佳方案,我出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觉得这更可能是一个不懂技术的小老板在找产品方案,因为毕业设计不可能有“4、最低成本”这一条,, ...

+1   我也這樣想的.

我倒觉得这更可能是一个不懂技术的小老板在找产品方案,因为毕业设计不可能有“4、最低成本”这一条,,毕设哪有在乎成本的?

之所以要求不用单片机,我估计他是想用纯电路来做这个产品,,估计是他不懂编程,,而纯电路的话设计都在电路板上,只要有个样品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子竞赛题,基础和扩展,这个用芯片搭,也能行,就是费劲点,或者出题人做过这样的东西,在古时候 ...

哈哈!在古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猪八戒上的价格感到很惊奇, 普遍的价格在几百元, 而且要求还不低, 难道广大电工都很闲吗? ...

应该没有什么实际的合作成功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功能和温度曲线,也用74?

遥控部分用pt2272就行了,温度显示可以用led点阵的,在扩展功能里头,没说一定要把遥控跟曲线做出来。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感觉好难

网友M:
这个像是个鸡舍通风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像是个鸡舍通风设备

额,不会吧!用PLC不好吗?

网友:
可以用分立元件做

网友N(2015-08-03):
国外的学校教学生用最新的东西和方式做,重奌在把时间用在学生的最大創意上,同时让学生出了校门就可以和工业界直接接轨,学的和做的是与外面ㄧ样的。 国內的学校要学生用最古老基本的方式做,重奌在把学生训练成一個教书匠,大部份时间花在不断的演练和分析,美其名是打基礎,事实上是学的和做的与外面完全脫轨,更不用说創意,出了校门又要重新学起。 单片机一片才一元多的时代要学生花15元用最古老的方式做,浪費时间又不切实际,即使做出來也只是博取將來老板一笑而已。 応改为"请只用一元多的单片机完成所有功能"。相信做出來的学生將來毕业后老板们个个都搶著要。

网友:
不考虑成本吗?
15元是搞笑的?

网友:
可以用电脑APP

网友:
搞电子的才会想到单片机,做工程的人的思维是:plc,工控机,单片机.其中单片机稳定性最差,价格最便宜.

网友:
用数码管不用单片机, 全部用门电路堆吗, 估计得累死

网友:
不用单片机,那就用工控板吧!ARM9的,或者x86的PC104,这些只能说是处理器,不是单片机。

网友:
没兴趣。赏金太低。

网友:
15块钱?吃碗面的钱都不够的

网友:
我原来做过这种,就是全用逻辑芯片搭,如果使用环境温度可能到100度以上,你觉得单片机可靠么?
军事上这样应用比较多。

网友:
人耍猴,猴耍猪八戒。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提了显示屏,没有提液晶屏,概念不同哒!

第三条要求可显示温度曲线啊,没液晶怎么显 ??
数码管显不出来吧? 难道要点阵?  还不用单片机??
感觉这题目挺二的。除非是FPGA题目。

网友(2015-12-09):
引用 网友N:
国外的学校教学生用最新的东西和方式做,重奌在把时间用在学生的最大創意上,同时让学生出了校门就可以和工 ...

只不过出了一道题而已。
能做就做,不能就离开。
完全没有必要上纲评论。

网友:
这完全考数电的基础分析,以前就用74芯片搭过一些计数电路

网友:
毕业论文?价格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