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单片机研发需要用 信号发生器么

楼主(2015-03-23):
        我看搞研发的都需要什么万用表,示波器,可调电源,信号发生器,频谱仪等仪器。万用表肯定是必须的,而且买个入门的几十就能搞定。示波器的话,肯定也是有比没有好。可调电源的话应该是看行业,像我常用的5V,12V,24用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其他常用电压搭个电路也能出来。频谱仪就算了,应该要搞特定的行业,像高频信号才能用到吧,我们做单片机的一般也用不到,而且价格也实在太高了。现在只有信号发生器,我不清楚到底需不需要呢,而且有什么任意波形发生器,函数波形发生器,还有音频发生器。这么多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这个机器就是产生个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之类的信号。我也不清楚哪里用得上,希望经常用的研发人员可以指点,如果对研发有帮助,我考虑入手一台。另外还有么有什么实用的大家常用的工具仪器,也可以推荐下。

网友A:
买个入门的几十就能搞定

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入门的几十就能搞定

图样

额,几十块钱是可以买个万用表了啊。我表达的意思是,万用表价格便宜。当然不要和那种五位半六位半那种大家伙比。可能我也不需要用那么高精度的

网友:
看具体的工作吧。如果测试时经常需要外部的信号的,有台函数发生器是比较方便的。像固纬的,二手的才300左右,还带短路保护,主旋扭很耐用。经常需要调节频率的,这个要重点考虑
国内其它牌子,除非是数字的、按键设置,其它的不建议。不说机器如何,单是旋扭的质量,能撑一、两年就算好运。手上有台龙*的在积尘,就是主旋扭有问题。现在用的是固纬的,一台备用。工作是经常调试电机,需要用到外部信号

网友:
单片机研发也有高端的,低端的,看你的研发方向,根据需要看要不要买信号发生器

网友B:
只搞单片机,买台逻辑分析仪都比示波器好用,信号搞单片机的自己用IO生成个方波一般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搞单片机,买台逻辑分析仪都比示波器好用,信号搞单片机的自己用IO生成个方波一般都够用 ...

恩,挺有道理的。看来仪器还是等真正需要的时候再入手吧,不然也是吃灰

网友:
一般不需要
测试信号采样处理硬件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

网友:
别想那么多,有需求了再买不迟。

网友C:
去年年底买了个小马哥的任意波发生器,简直是神器啊!

网友:
>>我常用的5V,12V,24用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先买一个质量可靠的可调电源吧,没有它,其它的都不重要了。

网友:
按需采购

网友D:
这难说,看你行业需求,现在不用瞎折腾,需要就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难说,看你行业需求,现在不用瞎折腾,需要就买呗

感觉是用不上,不过看大家搞研发的很多都有,就有点想上。就怕上了放着吃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年底买了个小马哥的任意波发生器,简直是神器啊!

这么好的东西你竟然不来个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用不上,不过看大家搞研发的很多都有,就有点想上。就怕上了放着吃灰啊 ...

不着急,用上就买呗,吃灰就来论坛甩掉,坛里还有不少人会帮你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几十块的万用表还是算了吧

网友:
同意六楼,先把逻辑弄明白

网友:
周立功有个多功能仪表,双通道示波器,32通道逻辑分析仪带协议分析仪,40MHz任意信号发生器,16通道码形发生器和扫频仪,常用仪表几乎全包了,性能通常够用,搞活动的时候一千六百八。没错,只需要一千六百八,多功能仪器搬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年底买了个小马哥的任意波发生器,简直是神器啊!

给我个链接

网友:
http://i-board.taobao.com/shop/v ... number_id=677513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