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电源一定要隔离吗?

楼主(2015-03-23):
  为什么很多485通信电流都推荐电源隔离?用DCDC隔离,我想问下,真的有用吗?如果隔离出来的电源比原始电源还不干净怎么办? 谁能详细分析下电源隔离在485通信的作用,谢谢。

网友:
首先数字电路对噪声容限很高!不是模拟电路 不追求过于干净!
第二 隔离的作用是说保护大家的安全,鬼知道电线上有多高的电压,鬼知道任何一方出事后电线上啥子状态。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974-1-1.html

网友A:
隔离不是为了电源更好,是为了把485通讯线的地 “浮”起来, 因为你不知道你连接的设备的 “地”有多高的电压! 可能两个设备的地有几百伏电压。隔离了就不怕了。

网友:
楼上解释很明了,学些了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A:
隔离不是为了电源更好,是为了把485通讯线的地 “浮”起来, 因为你不知道你连接的设备的 “地”有多高的电 ...

即便共模电压大,不是有TVS保护吗?

网友:
4楼解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