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悬停不了

楼主(2015-03-23):
用超声波来检测高度,但是四轴到达高度时悬停不了,一直上下左右摇摆,求大神帮忙

网友:
超声波貌似确实很难悬停,以前做比赛见过高手用超声波定高,也是上下摇摆;

楼主:
对额,但是我不知道用到什么传感器才能实现 四轴室内悬停

网友A:
气压计融合,关键是算法,超声波理论上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融合,关键是算法,超声波理论上更简单。

再问一下,室内悬停 直接用气压计融合就可以了,还是得结合超声波, 我做的四轴是上下前后左右都固定不了, 遥控肯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融合,关键是算法,超声波理论上更简单。

超声波的性能也检测过,精度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B:
我的之前也是会上下摇摆,减小p看看,然后加上mwc算法上的dead_band();
#define DEAD_BAND(value,mid,ban) (((value)<(mid)-(ban))?((value)+(ban)):(((value)>(mid)+(ban))?((value)-(ban)):(mid))),我就是这样试的,最后效果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之前也是会上下摇摆,减小p看看,然后加上mwc算法上的dead_band();
#define DEAD_BAND(value,mid,ban) ...

非常感谢,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C(2015-04-24):
这几天测试了下超声波定高,精度不错的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xMTQ0NjE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测试了下超声波定高,精度不错的啊。

能问您一下 你的超声波用的什么滤波算法么? 我四轴飞行器跟您差不多大小,但是 悬停时摆动幅度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