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矩阵(arm+fpga)

楼主(2015-03-23):
谁做过256*256的dvi视频矩阵希望能交流一下,公司安排我做这个项目,但是目前没有什么思路,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我一些思路和建议,适用什么架构,需要使用那些协议,注意那些问题等等。。。。。。
谢谢你们!

网友:
首先你得用FPGA实现DVI接口吧,先把图像收进来再说

网友:
赞  坐等大神现身,同样对这方案非常感兴趣~

网友:
小鸟科技的那种产品?

网友:
256*256? 要这么多多接口?

楼主:
是的 这样便于扩展

网友:
矩阵是用fpga这类的芯片吗?不是一个切换开关吗?

楼主:
有做过的大神出来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知道不知道的都来顶一下  倒是产品出来了给大家优惠  如果购买  谢谢

楼主:
福利    高清相关的产品都可以找我   邮费自理   收取成本费用   有需要的联系我  谢谢   这个产品很急  请大家帮帮忙  哪怕是一点建议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福利    高清相关的产品都可以找我   邮费自理   收取成本费用   有需要的联系我  谢谢   这个产品很急  请 ...

没有看明白你的需求。 高清相关行车记录仪可否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的需求。 高清相关行车记录仪可否有

主要是线材类   各种转换  简单的矩阵等等   行车记录仪目前还没做

网友B:
楼主,你好歹描述下具体神马需求,要切什么信号,是 CVBS 还是 HDMI 还是以太网,要不要音频,要不要把确保相关指标,要不要功耗,标题和内容神马都没说相当于,你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歹描述下具体神马需求,要切什么信号,是 CVBS 还是 HDMI 还是以太网,要不要音频,要不要把确保 ...

dvi视频矩阵, 呵呵

网友:
DVI 接口中有模拟和数字两路信号,楼主的设备都要兼容吗?还是只单纯用一种?

网友C:
见过288*288的,卖的得贼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线材类   各种转换  简单的矩阵等等   行车记录仪目前还没做

我们是同行,呵呵。

网友:
这么多路,厉害,还要高清的信号

网友:
256*256,相当庞大的系统阿,这个还是找专用的视频切换芯片,MCU做个串口控制软件就行了

网友:
是否需要拼接?还是只是切换 ?

网友:
小鸟就有这个产品吧

楼主:
我知道小鸟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288*288的,卖的得贼贵

哈哈  这个你说的是CREATOR的吧

之前这个项目是我参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小鸟有这样的产品

一般来说256*256这样子的切换芯片,都是有专门的处理芯片的,这个SPI或者I2C控制就好这个比较好办,
不好办的是结构跟走线,以及切换方式,
再次是DVI口你要处理好EDID的问题,当然,如果能做到EDID的融合就更加好了

PS:DVI的切换方式肯定不会是用FPGA,这样子成本更加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256*256这样子的切换芯片,都是有专门的处理芯片的,这个SPI或者I2C控制就好这个比较好办,
不好 ...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我觉得系统复杂度更高  兼容性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我觉得系统复杂度更高  兼容性不怎么好

是的 功能越多 复杂程度就越高,如果你只做DVI-D这个就比较容易,
像我们之前做的,AV、DVI、HDMI、SDI还有光纤等的输入与输出这个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
再次,因为端口众多,还要考虑操作方式,面板以及上位机等等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我觉得系统复杂度更高  兼容性不怎么好

对于数字信号来说,只要EDID处理好了,容易问题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最主要的是AV信号,,,,这个是没办法都统一的,只能到相对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数字信号来说,只要EDID处理好了,容易问题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最主要的是AV信号,,,,这个是没办法 ...

我觉得你说的靠谱   是的  我想实现的是兼容性输入和输出   能否加qq聊   我通过消息发给你我的qq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靠谱   是的  我想实现的是兼容性输入和输出   能否加qq聊   我通过消息发给你我的qq号 ...

有很多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的,这样子对于论坛的发展,以及后来人员都有好处的

网友E(2020-07-09):
同行啊,semtech的GX3290 ,288X288,用四片可以满足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行啊,semtech的GX3290 ,288X288,用四片可以满足你要求

现在已经不做这行了  还是要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不做这行了  还是要感谢你

288X288 是什么意思? 288X288个DVI口,这也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