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板子或工程有人USB_HOST成功的么

楼主(2015-03-23):
网上飞思卡尔的USB协议栈能成功认到U盘, 将苏大板子的USB HOST工程改到MDK下,在FRDM-KL25Z板子上不成功,

楼主:
工程里 USBHOST.H 定义了一个变量, 三个C文件包含这个H文件,反正放到MDK会报错重复定义变量,莫非CW不会报错?

网友:
改改就是了 ,不要只是拿来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里 USBHOST.H 定义了一个变量, 三个C文件包含这个H文件,反正放到MDK会报错重复定义变量,莫非CW不会 ...

把工程上传一下 定义重复的时候可以使用ex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上传一下 定义重复的时候可以使用extern

我看上次开源活动不是很多人拿了苏大的板子么,没人试一下的么。
我用的FRDM-KL25Z小板,  网上下的飞卡协议栈的例程能认U盘。  想试试苏大的,没装CW,于是把HOST工程挪到MDK下编译通过,运行卡死。
   原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上次开源活动不是很多人拿了苏大的板子么,没人试一下的么。
我用的FRDM-KL25Z小板,  网上下的飞卡 ...

你实验室如果USB协议分析仪的话,你可以看看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