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DSP怎么看CPU相关的寄存器

楼主(2015-03-23):
现在只能在CCS下看
如ST0 ST1  ACC等
手册上怎么找不到

网友:
找错了手册,少年,DSP 可以有几个手册,通用描述一个,硬件向导一个,软件向导一个,编程一个,可能还有别的,你需要的是编程的,比如 28335:
http://www.ti.com.cn/cn/lit/ug/spru430e/spru430e.pdf

TMS320C28x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比如,你不知道你要找的是神马,但最起码知道指令是 Instruction 吧,ti 一搜就出来了。

楼主:
学习了,看来还是探索能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