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升级到 SSD ,成功装系统、启动

楼主(2015-03-23):
SSD + 专用光驱托架  替换 T43 的光驱,成功ghost系统,成功运行
使用心得:单线程速度有所提升,多线程提速不明显
用HD Tune 2.10 测试性能,如下图:

网友:
你确定你没搞错?

网友:
佩服 04年的机器还在折腾 我的T43 准备送侄子折腾

网友:
这个你确定是固态硬盘的速度?SATA2的接口接固态硬盘也不止这点读写速度呀,

网友:
我这个混合硬盘速度也不止这点

网友:
古董机器啊!

网友:
只用了SSD十分之一的性能啊

网友:
貌似除了烧钱,没啥实际意义啊

网友:
速度好慢啊,确实没必要折腾

网友:
从存取时间看是个固态,但是从传输上来,可能是受到PATA 接口的限制.

还是有点怀念那个可以暖手的古董机器。。。

网友:
这不是在糟蹋SSD嘛。
这是在糟蹋SSD嘛

网友:
我的T43P也是光驱位改造的SSD ,速度可达75
64G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