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PIT定时器停止整个程序停止运行,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5-03-24):
硬件:FRDM-K22F
开发环境:MDK V5.13 Kinetis SDK V1.1.0
情况:
1、Demo adc_hw_trigger 基于PIT的例子
2、Reset后AD输出正常
3、Switch 中断执行PIT_DRV_StopTimer(0, 0);整个程序停止运行,执行CLOCK_SYS_DisablePitClock(0);也是整个程序停止运行

整个程序停止运行现象:LED不再周期性闪动,Switch中断不再响应

原因:
主程序中存在一处由AD中断发生标志判断的死循环while (gAdcDone != true);
如果不能产生中断,程序即陷入此死循环,其它中断不再响应

楼主:
刚上Freescale的网站看了 Kinetis SDK还是没有更新。

网友:
欧美的公司做事很慢的,不能急!我也有同感啊!

网友:
还是要解决问题为主 看能不能找到错误的原因

网友:
SDK实在是  看起来费劲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FAE小组出的经验分享 《一个Bug引发的“不适”》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FAE小组出的经验分享 《一个Bug引发的“不适”》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

手头就也一个FRDM-K22F,之前提出的PDB而是这种情况,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电工都是先debug程序的

最后才会怀疑IC, 所以有2套板的话就省心多了

网友:
原工程是哪一个,楼主修改了哪些地方,我复现一下问题吧.

楼主:
adc_hw_trigger 基于PIT的demo,运行一端时间后,加入PIT_DRV_StopTimer(0, 0);(该指令取自deinit_trigger_source函数 )试试。LED就不要管了,就看看是不是串口是不是马上没有反应了

网友:
这个SDK好复杂啊,不太适合学习单个芯片,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