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1000元左右手持式的电桥,(已购买TH2822A),附大量拆机图

楼主(2015-03-24):
要求:
1、已经有一台台式的电桥,所以这个手持的要求可靠性高点,用得不是很多,别到需要的时候就罢工,就像小米的GPS,永远在你需要的时候连不上星星。
2、这个是最重要的要求吧,测量小电感(0.5uH~0.5mH区间)、小电容(100pF~1uF区间)要求精度相对高点,当然如果能把1mΩ~1Ω这区间的电阻测准更好
3、用得不多,所以预算不多,1000元左右

目前看到的有以下几款:
1、(800元)优利德 UT612,亮点是这个价格居然有100KHz输出,而且手里有他的万用表,质量也还行。

这个表最小量程是20uH,不知道能最小可以测量多小的电感

2、(1000元)同惠手持电桥TH2822A,亮点没有,但是同惠据说是做电桥比较好的,遗憾的地方是没有100KHz的输出。

3、(800元)华仪MS5308,亮点是这个价格有100KHz的输出,配件齐全,但是品牌不清楚怎么样,精度也不好说,个头也不是很便携,希望用过的给点建议

4、(1200元)安柏 手持式LCR数字电桥AT825,品牌不知道怎么样,但是10KHz的售价这么高,看来企业高调得很

请用过手持电桥的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经过比对,最终确定买TH2822A,据说和2822C是一模一样的硬件

下面就把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转发过来,希望对需要买电桥的朋友有一些帮助...

1、国产
同惠TH2822C ,
安柏AT826,
优高u822c
这个几个的电路板都差不多,主芯片好像也是一 样。

BK879和同惠2822非常相似(估计是代工关系)。
优利德UT612手持式CEM华盛昌 DT-9935 LCR
CEM华盛昌 DT-9935 LCR
价格都是来自某宝的基本稍低的价格,仅供参考。

同惠TH2822c

图片如下(精度0.25%)1500元左右100khz

产品网址http://www.tonghui.com.cn/zh/goods/index/250.html

优高u822c

图片如下(官网简介标最高精度0.1%,pdf又标示最高精度0.2%)1400元左右100khz

产品网址http://www.eucol.com.cn/index.ph ... at=read&did=168

BK879
左边BK879  右边同惠TH2822(bk是美国的吗?收购了台湾茂迪)299美元(最低224美元)100khz

产品网址http://bkprecision.com.tw/produc ... s.html#!/lcr-meters

安柏AT825/826
安柏AT825/826(精度0.2%)1800元左右100khz

产品网址http://www.applent.com/products/ ... lcr&model=AT826

华仪 mastech MS5308
华仪 mastech MS5308  900元左右100khz

产品网址http://www.mastech.cn/Products/P ... a2&Fatherid=402

优利德UT612手持式
优利德UT612手持式  600元左右100khz

产品网址http://www.uni-trend.com.cn/cp-s ... 4&ProductNO=742

CEM华盛昌 DT-9935
CEM华盛昌 DT-9935 LCR   600元左右100khz

产品网址http://www.cem-instruments.com/pro/pro-808.html

2、台湾
固纬915/916 和 亚博appa 701/703
固纬915/916 和 亚博appa 701/703  外形和指标一模一样  估计是亚博给固纬代工的。(精度0.2%)固纬916 2400元100khz/亚博703 1750元 100khz
左边亚博   右边固纬  (可以测量交直流电阻)

固纬http://www.gwinstek.com.cn/cn/pr ... mid=154&id=1314
亚博http://www.appatech.com/appa_pro ... 0090922092100978931

亚博 APPA 703 拆机图  (估计固纬916也应该差不多)

茂迪 MT4080
茂迪 MT4080 (精度0.2%)4080a 5500元100khz

得益 DE-5000
得益 DE-5000 1470元 100khz

产品网址http://www.deree.com.tw/webls-zh-tw/de-5000.htm

3、美国

安捷伦

安捷伦(原台湾富贵手持电桥) 1731c/1732c/1733c (马来)1733c可以测量直流电阻(精度0.2%) 1733c 2100元 100khz

u1733c     vs        u1732b

产品网址http://www.home.agilent.com/zh-C ... mp;cc=CN&lc=chi

4、日本

三和lcr700 2190元 100khz

三和lcr700台湾生产 (精度0.3%)可以测量直流电阻
估计做工也和亚博的差不多  精度不高的都是电路板比较精简的方案

网友:
同惠的不错我拆过机有料

网友:
在其他网站看去拆机图,貌似unit-T内部很简洁,同惠、安柏复杂。同样关注楼主的选择

网友A:
作为仪器行业,国产电桥选同惠,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仪器行业,国产电桥选同惠,没错的

呵呵,这么一说我都要选一个TH2822C了,我看天猫上大概是1600元

网友B:
同惠的TH2822A跟TH2822C据说硬件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固件里改了几个字节,一个当10K一个当100K来卖了,好像国外EEVBLOG论坛上有人发过破解方法,国内也看到有人破解成功的。华谊和UT612用的方案其实是一样的,都是ES什么的芯片,PCB样子不同罢了,安柏这款也还行。这些个电桥都能在你的管子上找到很多拆解测评的视频

网友:
安捷伦1733C手持LCR有100KHZ的,不过要2K多

网友:
我有一台TH2822C,两年前1600买的,用得比较少。

网友:
1500买了一台2822c,按7楼的说法,我是吃亏了

网友:
要我选就选华谊的,手上一块华谊的万用表MAS838估计最少10年了,至今还在服役,用的很频繁,很准很稳,当年一直当日本品牌呢

网友:
看上去除了那种单芯片方案 好像都是ARM+altera的MAXII系列cpld

网友:
同慧跟安柏是同一个方案,区别只在液晶界面方面,还有一个优高,可以对比的是其电路方案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走线都是大同小异,比较有意思的是,三家公司都在常州。
unit跟华谊采用的是一个方案,台湾的单芯片解决方案,从测量原理角度来说,显然不如上面三个精度高

楼主:
所以对比网上的一些测评,还是考虑买一个TH2822A,本来是打算买2822C,我看网上都是直接刷机到2822C的,里面的电路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前边那几款不同品牌,连元件布局都很一致

网友:
期待楼主破解成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惠的TH2822A跟TH2822C据说硬件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固件里改了几个字节,一个当10K一个当100K来卖了,好像 ...

知情人士啊

网友C:
楼顶是不是做仪表的,我也常干这事,但没拆过这么多,最多搞个2台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顶是不是做仪表的,我也常干这事,但没拆过这么多,最多搞个2台拆开看看。 ...

转载的别的论坛的

网友D:
是有打算搞一台,有意向安捷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打算搞一台,有意向安捷伦的~~

楼上的,实话告诉你啊,买电桥如果你是做设计的,是买10KHz还是买100KHz的问题没有什么纠结的,其实差不了太多,因为磁芯是你自己买的,这个磁芯的ESR等等副参数你基本知道,但是如果你是搞维修的,最好买一个100KHz的,但是一定要买一个带DCR功能,测量小电阻还是很有必要的。建议买同惠TH2822E,这个型号的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实话告诉你啊,买电桥如果你是做设计的,是买10KHz还是买100KHz的问题没有什么纠结的,其实差不 ...

非常感谢!
买LCR电桥,主要还是用来调试电机的,关键是测量电感的准确性,当然能测量内阻更加好!原来我们都是用台式LCR的测电感,用电阻箱电桥测量内阻,台式的lcr测量的阻抗,晕!
所以有打算搞个手持的,可以2着兼容,精度ok的!推荐一个??
thanks!

网友:
还是复杂的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实话告诉你啊,买电桥如果你是做设计的,是买10KHz还是买100KHz的问题没有什么纠结的,其实差不 ...

请教一下,磁芯的ESR怎么知道的呢?ESR不是绕组导线的直流电阻吗,莫非您的意思是磁芯的损耗实际可以等效到绕组的直流电阻上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买LCR电桥,主要还是用来调试电机的,关键是测量电感的准确性,当然能测量内阻更加好!原来我 ...

您是用来测电机定子绕组的电感和电阻,用于PMSM矢量控制中的参数整定和磁链估计吧?

网友:
同惠,我以前也入过一只,还不错的。

网友:
楼主,你买什么东西都不会吃亏了……打算买多超值东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是用来测电机定子绕组的电感和电阻,用于PMSM矢量控制中的参数整定和磁链估计吧? ...

是的,做FOC必须做的事情,无感的更加要求精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做FOC必须做的事情,无感的更加要求精确!!

你们不打算驱动器本身增加参数辨识或者自调谐功能,来自主测量参数吗?

网友:
不错,长见识啦~~~~~~~~~

网友:
谢谢楼主很长见识,楼主为什么非需要100KH的功能,
那个功能,用处也不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不打算驱动器本身增加参数辨识或者自调谐功能,来自主测量参数吗? ...

可以做,太复杂了,对硬件设计也有要求,通用伺服控制器可以搞这个,俺们做的都是定制型的,无感的foc通用的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太复杂了,对硬件设计也有要求,通用伺服控制器可以搞这个,俺们做的都是定制型的,无感的foc通 ...

我感觉有些通用型的通用性也不是太好,记得好像有人说过英威腾的无PG永磁驱动拖动螺杆空压机,只和江苏通润的配合效果可以,驱动其他公司的不太好。
我估计他也是针对通润的做了优化,而通用型的难度大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有些通用型的通用性也不是太好,记得好像有人说过英威腾的无PG永磁驱动拖动螺杆空压机,只和江苏通 ...

参数太多了,稍微有个测的不准,就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们自己调试一个电机,要真正好用,基本上也要花一个月时间。通用的这么上电一下就非常好,这个太不容易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数太多了,稍微有个测的不准,就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们自己调试一个电机,要真正好用,基本上 ...

你们功率范围多少kW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功率范围多少kW上下?

看客户提供的电机吧,大功率因为设备有限,最大也就调过2kw的,最小10w都有!!

网友(2017-11-30):
正在选电桥 !感谢楼主的信息!

能给个同惠的购买链接吗?  X宝太多家,不知哪家靠谱!

网友(2023-06-16):
单位里用的同惠TH2822,用了好几年,最近发现坏了,测出来的电阻电容电感全部不准,差了20%左右。想修没本事啊。

网友:
镊子型的电桥,就很不错,比如测量板子的小电容,小电感,可以测出数值来,挺满意的~~

好像还是本坛一个坛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