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光学高手指教,如何通过一个灯泡和透镜产生一个平行光

楼主(2015-03-24):
要求是通过一个灯泡得到一个平行光(扩散比较小)。
看了下国外有一个类似的,他采用的是一个灯泡-》凸透镜-》一个孔-》一个孔-》平突镜
他们的效果比较好

我也试着照着做,但灯泡输出的光不一致,位置偏一点出光就小,并且扩散比较大。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讲究没有。

网友:
灯丝要在凸透镜的焦点上

网友:
灯泡先通过一个小孔变成点光源,小孔的位置放在透镜的焦点处。

网友:
灯泡若干先用磨砂玻璃(两层有间隔)处理成均匀亮盘

楼主:
@NJ8888
这是我现在的接法

这是我根据您的说法理解的,不知道正确不?磨砂玻璃会不会再次衰减光路呢?烦请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弄一个大型led阵列就行。这是除去透镜的另一种方法。把太阳光近似看成平行光就是这个原理。发光面积巨大

网友B:
多层磨砂使光线均匀,如果你是磨砂球泡我想再用个单层磨砂也够了,如果三个球泡,做个大的光盘再变平行光可能会亮,去掉小孔板,磨砂盘在透镜焦点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大型led阵列就行。这是除去透镜的另一种方法。把太阳光近似看成平行光就是这个原理。发光面积 ...

你这个是 无影灯 的架构,手术灯上面经常用
太阳光近似看成平行光,是因为距离太阳足够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 无影灯 的架构,手术灯上面经常用
太阳光近似看成平行光,是因为距离太阳足够远 ...

好吧,我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
到专业的光学论坛去,请教吧! 一灯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层磨砂使光线均匀,如果你是磨砂球泡我想再用个单层磨砂也够了,如果三个球泡,做个大的光盘再变平行光可能 ...

非常感谢,我用的不是磨砂灯,只是飞利浦的白炽灯。另外如果是1个灯泡的话可以省去孔板吗?
买点材料试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手电筒原理

网友:
不是点光源是得不到纯粹饿的平行光的

网友:
菲涅尔透镜

网友:
楼主做什么用?如果用激光能做到相对平行

网友:
投影机和探照灯不都是用菲涅尔透镜的么?

网友:
用菲涅尔透镜不是很简单?
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给LZ推荐一本书,各地大学有售《物理实验讲义》

里面有凸透镜和望远镜组成的平行光束的实验

楼主:
用途是光衰减测量的,对光源波长有要求,所以不能用激光。先看看《物理实验讲义》 感谢各位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平行光管。越长越好,但价格就biu。。。。diy可以研究其工作机理

网友:
不明白楼主需要的平行光有多苛刻?一般接近平行光的工具,买个好点的led手电就可以,光也比较强,有反光罩,还有头戴式led带透镜可调,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
记得叫非谢尔透镜出来的是平行光

网友:
参考投影仪光路

楼主:
回复各位,其实要求也不高,不是绝对的平行光,只是扩散尽量做小,光路0.2M的位置20MM直径,1M的位置25MM直径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