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SBW模式烧写程序 可在线仿真 但脱机重新上电就不...

楼主(2015-03-24):
问题如标题 是不是我的原理图设计的问题 知道给指点下 ,谢谢 之前没用430 系列的 这次由于要求电池供电 所以就选用430的 谁知结果出现个这么个情况

楼主:
原图不清晰 又重新抓个清晰点的

楼主:
在线仿真联调可以 脱机重新上电启动 后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A:
复位脚要有一个高电平

网友B:
复位不对。51K,10NF。

网友C:
你把数字信号直接滤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数字信号直接滤波啦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不对。51K,10NF。

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硬件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不对。51K,10NF。

若按照你的参数来更改 那是不是我的复位电路 保持低电平的时间太短了才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要有一个高电平

430的死低电平复位 上拉我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按照你的参数来更改 那是不是我的复位电路 保持低电平的时间太短了才导致的 ...

51K,10NF是官方手册的值。因为使用2线接口,电容值不能过大,只能用10NF。更小的值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K,10NF是官方手册的值。因为使用2线接口,电容值不能过大,只能用10NF。更小的值我没试过。 ...

这是他的手册 那个备注每太看明白,你来看下

网友:
好像是TEST引脚也需要某些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他的手册 那个备注每太看明白,你来看下

好吧。电容取值上限是2.2nf。。。跟我之前用的还不一样。。。

网友:
SBWTCK的上拉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
TEST引脚上不要连接多余的器件,阻容都删掉

网友D:
MSP430 devices with Spy-Bi-Wire (SBW) access
The SBW interface and any access to the JTAG interface is disabled while the TEST/SBWTCK pin is
held low.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an internal pulldown resistor. The pin can also be tied low externally.
Pulling the TEST/SBWTCK pin high enables the SBW interface and disables the RST/NMI functionality
of the RST/NMI/SBWTDIO pin. While the SBW interface is active, the internal reset signal is held high,
and the internal NMI signal is held at the input value seen at RST/NMI with TEST/SBWTCK going 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P430 devices with Spy-Bi-Wire (SBW) access
The SBW interface and any access to the JTAG interface  ...

我试下 英文我的痛 每次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