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在cnc上是如何分割的?

楼主(2015-03-24):
一张大pcb,大概是50cmx50cm,很多人拼在一起,

那么如何分割呢?

我也知道是铣床铣边!

可是是如何做夹具,固定呢?

································································
还是不铣彻底,余下一部分?????然后手工掰开????

网友:
两面各铣1/3(也可以自己要求尺寸),贴片完后手工或机器掰开。

楼主:
我看pcb长说是v开。有专门的v开机????

网友A:
就用30°的V刀在电路板两边各铣一刀,一掰就开了。

网友:
http://www.sz-jlc.com/home/albumCoverfactory/134/1.html
找个参观过pcb工厂的人来解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30°的V刀在电路板两边各铣一刀,一掰就开了。

这样还保留一定的物理连接,可以上贴片机。

最后掰开!!!!!!!

·································
如果是异性pcb呢?前面先处理好矩形?然后铣床铣出形状?这又到了我的问题,如何夹住pcb呢?

网友:
用板内的孔固定,板内没有孔的话就用外围工具孔定位,留桥分开后再磨掉